[Kinetis]
请问谁可以提供一个MKL16Z128VFT能运行的MDK例程给我(已解决

楼主(2014-11-26):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楼主!
飞思卡尔没有针对KL16的开发板,我建议你可以参考KL25的例程,因为KL16和KL25都是同属Kinetis L系列MCU,所以KL25的代码对KL16是适用的。
FRDM-KL25开发板界面: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DM-KL25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飞思卡尔没有针对KL16的开发板,我建议你可以参考KL25的例程,因为KL16和KL25都是同属Kinetis ...

您好,版主,我刚焊接一块MKL16Z128VFT4芯片,但是使用JLINK读不出来内核,是不是需要解锁啊?我之前用使用过MKL02系列的芯片都没问题

网友A:
你好,
你用Jlink下载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用Jlink下载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可以了,是焊接不良问题造成的,请问我写MKL16Z代码,启动代码可以使用MKL25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用Jlink下载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可以读出内核,但是使用MKL26例程烧入,烧不进去,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用Jlink下载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示:

你是KL16的芯片,使用KL26的代码会有问题。
你需要检查下你KL16代码的大小,应该是程序规定的flash长度超出你实际芯片的flash大小了。
需要改下程序的flash大小定义。

楼主:
结不了贴,怎弄,老是说分数分配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不了贴,怎弄,老是说分数分配错误。。。。。。。。。。。。。。。。

你好,
现在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不了贴,怎弄,老是说分数分配错误。。。。。。。。。。。。。。。。

楼主你好
结帖请看:本论坛中结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