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FAQ问答汇总【来自牛卧堂】

楼主(2014-11-26):
新塘可有支持浮点数计算的芯片?
答:M4系列会带浮点数运算单元.

楼主:
问:M0516BN使能BOD中断,但是在BOD中断中无法将数据写入DATAFLASH中
答:经过多次试验,得到在进入BOD中断以后要将BOD中断关掉,才可以写入DATAFLASH.

楼主:
问:M0516串口波特率能否设置2M?
答:波特率计算公式如下

又因为UART可以选择PLL作为时钟源,而PLL最高可达50M。所以UART的波特率最高可达50M/(5) = 10M。但是实际考虑CPU的能力,3M是极限

楼主:
问:现在需要知道的是M0516何时将17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完成,就是当第17个字节的数据的停止位发送完成以后,我需要马上知道,然后去关闭SP491的发送使能端。
答:17个数据 往FIFO放,检测只要TX FIFO不满就往里面放数据  放17个等他发完产生空中断 空中断来了 才去关关闭SP491EN.

楼主:
问:M058S上电时,IO管脚的电平问题-M058S上电复位时,GPIO管脚的电平是高?低?随意?
答:

楼主:
问:M051系列芯片中的data flash,如果要对其写的话,一定要先擦除吗?不会每次写操作之前都要进行擦除吧?而且好像只能是页擦除?
答:写data flash是要每次先擦除再写数据,并且是页擦除。

楼主:
问:M0516AD转换的参考电源 是哪一个 不会是电源电压吧
答:是AVDD精度要看你的应用,一般用LDO稳压,如果觉得波动太大,再加一个电容。如果要非常精确的参考,可以选外部有Vref引脚的芯片:NUC200系列和NANO系列

楼主:
问:NANO1XX的芯片除用NULINK的USB连接可以刷程序外,还有什么刷程序方法?比如适合大量刷程序的方法,支持大量在线刷程序的方法?
答:1)芯唐量产有编程器Nuvoton NuGang Programmer, v5.73.
2)在线烧程序支持已经烧写LDROM的芯片,通过ISP在线升级,支持USB/I2C/UART/SPI几种方式。

楼主:
问:nano130系列的CPU的GPIO口的时钟要开吗?如果只是当做IO口用。因为NUC140 是没有GPIO时钟控制这个位的 ,这个是NANO100系列才有的。
答:GPIO_EN默认是打开的,要访问GPIO的寄存器就需要打开GPIO的时钟,关闭GPIO的时钟之后,GPIO的寄存器将不再能访问,但是原本写入的值会保持。

楼主:
问:NANO130KE3BN板子的B0管脚打开模式是output的时候,数据寄存器Dout无论是清零还是置位,测量的电压都是混乱的,不稳定,而其他B管脚测量都是正常的,当Dout清零时,测量电压是0,为1时测量的电压是3V左右,都是稳定的,除了B0。还有就是F口测量也是不正常的。
答:PB.0/LCD_SEG7  PB.0是GPIO 和LCD复用/F口哪个脚是不是也是复用端口。端口服用的要设置为GPIO模式 再输入输出。

楼主:
问:NuMicro™ 家族中那一个系列支持 RTC 控制器?
答:仅仅 NUC100   NANO系列提供 RTC 功能,而 M051 系列不提供。

楼主:
问:NUC100RD1AN上电复位的最大时间与最小时间是多少,标准是多少?
答:复位电路用的是施密特触发方式,一般拉低保持35uS就可以完成复位。

楼主:
问:NUC130 CN系列CAN通信问题-当发生错误警告或者CAN离线的时候,CAN总线能自动离线恢复吗
答:CAN有错误计数机制,错误计数到达255时就会离线。如果bus idle达到一定的时间就会重新Active。

楼主:
问:在 NUC100 系列那些外设支持 PDMA 功能?
答:共有 SPI, UART 和 ADC 外设支持,但是否有这些外设要根据不同的型号。

楼主:
问:NuMicro™ 家族支持多少个外部中断源? admin NuMicro™ 家族支持多少个外部中段
答:所有 GPIO 都能产生外部中断

楼主:
问:NUC100 系列的 USB 器件接口提供多少个端点?
答:NUC100 系列有 6 个端点。NUC123 / NANO則有 8 個。

楼主:
问:"CPU的上电复位时,NUC1XX是INT1(PB15)或者M05X是INT0(P3.2)要接地,否则跳进APROM"我自己验证了一下,果然如此。这一条要点在芯片的数据手册中有提到吗?
答:在isp的文件裡面有描述。新唐有釋出isp 的source code,可讓客戶去修改腳位

楼主:
问:mini51系列有两路模拟比较器,可以从两路不同的IO输出,据说可以从4路不同的IO输出,需要怎么来操作呢?
答:目前A版本的mini51只可以在两路IO上切换模拟比较器的输出,B版本和C版本的mini51才可以在4路IO中切换输出。

楼主:
问:Mini52LBN與Mini52LAN的差異?
答:Mini52AN/Mini52BN性能上沒有差異 Mini52LxN, x是don't care code

楼主:
问:MIni51的M0可不可以将它的IO口设置为上电就是低电平呢,如果可以,那么要怎么实现呢?
答:MIni51复位之后所有I/O脚的缺省模式都是高阻态输入模式,IO加下拉电阻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问:mini配置字的说明在哪里?
答:請參考TRM, CONFIG的介紹,在FMC的章節之中。

楼主:
问:N79E815芯片中dataflsh存储的数据,再次烧写falsh时候将被全部清除。有没有办法不被清
答:目前N79E81X系列芯片不具备分区擦除功能, 当执行ICP第一步即擦除芯片所有区域. 如果芯片已执行加密动作, 也无法预先读取dataflash内容,保存在buffer后重新写入, 所以, 目前抱歉无法完成 要求.

楼主:
问:想要從NUC122LC1AN換至NUC122LD2AN。並且需要保護software library關於UCID的使用方式能否在再詳細敘述下,以及我們要如何利用
答:
NUC123 series support UCID(Unique Customer ID),您可用於保護software library。
NUC123 series可相容NUC122 series所開發的程式。
NUC123 Product Brief http://download.nuvoton.com/Nuvo ... =UG0820120913152114 [^]

UCID是一組128 bits字串,任何人均無法改寫。
客戶需擁有自有IC編號,我司才會特別生產客戶指定的128 bit UCID晶片。
可使用ISP read UCID command進行讀取。
http://nthcrdvss01:2008/mantis/file_download.php?file_id=1509&type=bug [^]

下圖為UCID保護流程的一種。
http://nthcrdvss01:2008/mantis/file_download.php?file_id=1511&type=bug [^]

楼主:
问:uint8_t => BYTE,uint16_t => WORD,那我只需要用到1個bit時,該如何定義?
答:struct bit_field
{
    unsigned char bit0 : 1;
    unsigned char bit1 : 1;  .
    unsigned char bit7 : 1;
};

楼主:
问:NUC100 家族支持实时 OS (RTOS)吗?
答:是的,现在支持 uC/OS II,FreeRTOS 和 RTX。

楼主:
问:MDK软件如何设置?用的是MDK-V4.10,芯片是M052LAN.驱动已安装,但程序编译后点下载,板上 的芯片好像停止运行了,但下电再上电,仍然是以前的程序,好像下载不进去。
答:先右击右窗口项目目录/Option:
1. 选设MCU
2. Debug/勾选Use/选你的仿真器/Settings:一般能自动填好
3. Utillties/点Use Target .../选设你的仿真器/Settings/在下边将你的芯片型号加入[APFlash大小]
4. 为了方便,可以设置 Output/Listing两个标签,但不是必需的

楼主:
问:NuBridge.7z 里面有一个 bin file , 升级后”是否是win7的版本所用? 我的系统是winxp sp3 ,是否需要?并请指导升级方法,谢谢!
答:那个bin档是给NuBridge用的,就是USB设备用的。USB设备不分win7还是XP的。升级方法说明文档可以到这里下载

楼主:
问:为什么把Nu-Link_Keil_Driver1.18.5320升级到1.20.5881就出问题了?
答:你有選enable DATAFLASH 嗎?先用ICP把整個晶片erase即可。

楼主:
问:在 Keil-MDK 编译器编译后产生的 Code,RO-data,RW-data 和 ZI-dat
答:
Code: 存储在 Flash 上的代码区,显示出 code 占用多少字节。
RO-data: 存储在 RAM 中的常量,显示出只读 data 占用多少字节, 它已经顺序附加 code内。
RW-data:存储在 RAM 中的变量,显示出读写 data 占用多少字节。
ZI-data: 显示出有多少个字节的 零初始化 data。

楼主:
问:ICP 是什么?
答:ICP 的意思是 "在电路编程"(in Circuit Programming),PC 电脑可以运行 “NuMicro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通过 Nu-Link 的 SWD 接口(serial wire debug) 去更新目标板上的 APROM, LDROM, Data Flash 和用户配置字。

楼主:
问:ISP 是什么?
答:ISP 的意思是“在系统编程”(In System Programming),目标板通过运行 LDROM 里的启动/加载代码调用外部的接口如 USB/UART/SPI/I2C... 去更新内部的 APROM, Data,Flash 和 用户配置字

楼主:
问:ICE芯片在升级的时候突然断电导致无**常工作。
答:Nu-Link-me中的芯片在升级的时候突然断电导致无**常工作,修复Nu-Link-me就ok。在ICP的安装目录下面有一个Nu-Link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NUC1xx_ICE_M0.bin文件,将该文件烧入到Nu-Link-me中的芯片就可以修复了。

楼主:
问:通用I/O重置之后的预设状态为何?
答:通用I/O重置后状态依不同系列IC将有不同的状态:
M051与NUC100系列之通用I/O 预设状态为具有提升电阻(110kΩ至330kΩ)的准双端模式,Mini51与Nano100系列之通用I/O预设状态为输入模式。
而NUC200系列将由CIOINI (Config0[10])寄存器决定. 若CIOINI设为1, 通用I/O经重置后为准双端模式;若清为0,通用I/O经重置后为输入模式。

楼主:
问:M0516在内部PLL50M的情况下的IO频率是多少?这两条对P1.0口进行置高置低的死循环,大概能输出多少频率的方波?
答:M0516的IO口最快toggle速度可以到12.5M。上面的code速度会很慢,正确的应该是:

While(1)
{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

在while循环跳转返回的时候会多一条跳转代码,会花3个CPU clock

楼主:
问:GPIO 反转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
答:在 NUC100 中密度系列需要 11 个机器周期, NUC100 低密度系列和 M051 系列只而需要 7 个机器周期。

楼主:
问:如何设计USB介面电路?
答:NuMicro™家族支持USB2.0全速设备控制器,其内建1.5kΩ上拉电阻及LDO 3.3V电压输出。请参考下图线路并且注意D-和D+线路阻抗必须设计为45Ω。另外寄存器USB_ATTR的DPPU位及PWRDN位分别可以控制1.5kΩ上拉电阻及LDO 3.3V电压输出。
附注:LDO 3.3V电压输出(VDD33)只供内部芯片使用并且需要连接10uF电容来稳定电压

楼主:
问:USB UAC播放一段时间之后总是会有嗒嗒的声音-是不是主机和声卡的I2S频率偏差决定的呢--我发现把PcmRecBuff[BUFF_LEN]设的越大,前面正常没嗒嗒杂音的时间就越长?
答:1)插值到播放buffer中
2)调声卡的PLL值,比如,如果是44.1K,可以稍稍调快或者慢一点。
总之就是要避免遇到没有数据填到声卡中或者USB收到的数据太多没有buffer放的情况.

楼主:
问:USB 提供什么传输类型?
答:控制, 中断, 并发, 同步。

楼主:
问:如何禁用 USB 1.5K 上拉电阻?
答:禁用 USB 寄存器的相关控制位。

楼主:
问:Nuvoton 能给客户提供 VID 和 PID 吗?
答:不,客户需要为自己的 USB 应用向 USB 组织申请 VID 和 PID。

楼主:
问:新唐提供那些 USB 例子?
答:NuMicro™家族支持 USB2.0 全速设备,其内建 6 个或者 8 个支持控制传输、批量传输、中断传输及同步传输的可编程端点(endpoint)。在设计初期需要注意 USB 类别使用可编程端点的数量。另外,Nuvoton 在 BSP 库里提供各式各样的 USB 范例,像 HID、Touch Digitizer、HID Transfer、UAC (USB Audio Class)、UVC、Virtual COM Port、UDC (USB DeviceControl)、Mass storage 等。请从 Nuvoton NuMicro™ website 下载。

楼主:
问:USB转虚拟串口数据出错
答:客户将BSP中USB转虚拟串口DEMO的UART0改为UART1传输16个数据之后出错,原因是UART0是64个FIFO,UART1是16个FIFO。

楼主:
问:請問 I2C address registers I2CADDRn (n=0~3) 為何需要4組,使用時機為何?
答:I2C做从机时,用于多地址识别

楼主:
问:I2C NAslave是什么状态?总线如果不连得话中断程序怎么编写?如何跳出啊?
答:总线不连就不用写中断程序。NAslave 是Not address Slave mode

楼主:
问:I2C 总线的外部上拉电阻大小是多少?
答:对于标准模式 I2C 总线系统,图中电阻 RP 值取决于以下参数:
  电源电压
  总线电容
  连接设备的数量(输入电流+漏电流)。
电源电压(VDD)和最大输出低电平确定上拉电阻 Rp 的最小值。
例如,一个 4.5V 的电源电压,VOL= 0.45 V 和 Rp 为 4.7K 欧姆。

RP 值限制的最大总线电容限制到约 400 PF(容性负载),以满足最大的 tr(SCL/ SDA 上升时
间)为 300 ns 的要求。

楼主:
问:I2C程式會卡在while(I2Cx.SI != 1);?
答:檢查是否有接pull-high電阻。
結果NUC100可以正常動作,是因為客戶板子有lay I2C pull-high電阻;
NUC123無法動作,是因為客戶用NUC123 tiny board進行測試,沒有接I2C pull-high電阻,因此程式會永遠卡在while(I2Cx.SI != 1);。

楼主:
问:如何处理 I2C 总线在从模式中的死锁?
答:MCU 提供一个 14 位超时的计数器来处理当 I2C 总线锁死时的情况。如果 I2 总线锁
死,会使 I2CSTATUS 及 SI 标志不再更新, 14-位超时计数器会发生溢出从而产生 I2C该
中断通知 MCU。 参考下图 14 位元超时计数器。用户可以写 1 清 TIF 为 0。

举例,如果 Pclk 为 1Mhz,超时值的时间是 1us*214=16384us。

楼主:
问:LDROM为4k,而APROM才8k如果不用岂不是很浪费,LDROM是否可以配置用来做APROM?
答: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系列都不可以配置为APROM可见,NANO系列就可以.

楼主:
问:页擦除闪存和燒寫的容量為多少?
答:擦除每页為512字节,燒寫為每4个字节(1個字)。

楼主:
问:EBI主要应用在哪儿?
答:EBI主要用来扩展存储器和/TFT LCD以及其它符合intel mode接口规范的设备.

楼主:
问:在用户编程的代码中能否进行代码保护处理?
答:可以,它支持设置用户配置字的 LOCK 位去保护用户代码。当 LOCK 位被设置后,所有的 FLASH 空间上的数据只能读成 0xFFFFFFFF。

楼主:
问:如何去解锁用户配置字的 LOCK 位?
答:仅仅用 "整片擦除" 命令去解锁 LOCK 位

楼主:
问:DATAFLASH怎么读写数据?
答:1.数组指定到 dataflash地址编译进代码,
2程序运行时可以读写DataFlash。读写DataFlash, 和读写APROM是完全一样的做法,只是读写的地址不同;Smpl_DrvFMC_SimpleLD.uvproj项目中有读写APROM的代码。

楼主:
问:CBS in Config0 在哪里配置,是加在文件头里吗?
答:可以通过ICP设置,或者在Keil的Options->utilities->Settings->Config来设置。当然,也可以在程序中设置,跟FMC的其它操作一样,即可以通过FMC_Erase, FMC_Write等函数来更新

楼主:
问:Flash 存储器都包括什么?
答:1,APROM 中用户应用程序固件代码块。
2,LDROM 存放新唐的 ISP 引导装载代码或用户引导代码块。
3,数据闪存块为用户存储芯片的电源之前的一些依赖于应用程序的数据。
4,用户配置提供控制逻辑的几个字节,flash 安全锁,开机选择,dataflash 的基址,欠压电压等级......,它是在芯片上电後从內存加载到其相应的控制寄存器。

楼主:
问:APROM,LDROM, Data Flash 的大小是多少?
答:APROM 中的大小取决于芯片編號,有 8K/16K/32K/64K/128K 字节。NUC1XX/M051 系列的 LDROM 是 4K 字节; MINI51/Nano 系列的 LDROM 是 2K 字节。在APROM 中是 8K/16K/32K/64K 的芯片,Data Flash 是 4K 字节。APROM 中的大小是 128K字节版本,data flash 大小是可配置的。

楼主:
问:在code中修改CONFIG1的值,设定data flash的base address为何不起作用?
答:CINFGI1中的值要chip reset或者/RESET pin复位才会加载到FMC DFBR寄存器中,所以在code中修改CONFGI1不会马上起作用,要等复位之后才可以。

所以不论使用ICP tool修改CONFIG0/CONFIG1,还是使用Keil/IAR修改CONFIG0/CONFIG1,还是软件中修改CONFIG0/CONFIG1,修改完之后都需要复位一下MCU

楼主:
问:怎么得到芯片UID?
答:可以通过   DrvFMC_ReadUID函数查询  UID

楼主:
问:EEROM的问题 --M0的内部的ROM可拿来当EE来使用吗?
答:我们内部的数据区有4K,是EPROM,每次擦除512字节,每次写4字节。拿来存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强调擦除次数达到EEPROM的百万级是不行 的,可是data flash比较大,利用一定的算法也可以达到。例如:等1页写满再一起擦除,防止擦除+写时间太长中间掉电可以2页轮流,等等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问:针对高速及低速串口,两者之间在编辑程序有什么不同了?
答:针对编辑程序的流程,两者几乎是相同了。首先必须知道高速及低速串口在硬件上不同之处只在于数据缓冲长度。高速串口支持64字节数据缓冲长度,但低速串口只支持16字节。所以在编辑程序时,对于高速或者低速串口,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必须针对RDA中断及RTS信号选择适当的触发少级别。

楼主:
问:UART Transmit TXD线路上的第9位数据就会出错.?
答:软件决定第9位发送1或0时,若写TxD Buffer时Buffer已满,若此时刚好发送第9位. 则TXD线路上的第9位数据就会出错.

楼主:
问:如何用 UART 的/CTS 唤醒芯片?
答:请在初始化串口及/CTS 功能之后,设定 UA_IER 寄存器的 WAKE_EN 位及 MODEM_IEN位。当/CTS 输入管脚的电平从高变低或者从低变高,都会触发 modem 中断来唤醒芯片。

楼主:
问:UART 功能中如何产生一个 9 位的数据帧?
答:用校验位功能去产生第 9 位数据。

楼主:
问: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这个函数的解释。
答:UART接收数据放在RX FIFO并产生中断通知IC,DrvUART_Read是在中断函数里面调用,读取传过来的数据。DrvUART_Read(UART_PORT0,bInChar,1); 1是表示读取1个字节。

楼主:
问:M0518BN初始化串口,使能中断以后一直进入串口中断,无法进入main函数.
答:Debug一下看看是不是Tx FIFO空中断,如果是的话,不发送数据的时候这个中断就是会一直发生的。所以这个中断的正确用法应该是,有数据要发送的时候才打开,发送完毕之后就要在中断里面将其关闭

楼主:
问:想换个UART口输出我都找不到函数原型在哪啊
答:换DeBug PORT 输出 修改nano1xx_retarget.c 中 #define DEBUG_PORT   0                     /*0:UART0  1:UART1  */

楼主:
问:PWM 是什么?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答:PWM 是脉波宽度调变的缩写,它可以从芯片上产生和提供方波的输出,使用者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频率和 duty,一般都用在马达和 LED 的驱动.

楼主:
问:如何产生 PWM 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
答:PWM 频率 = PWM 时钟/ ( ( 预分频值+1) * 固定分频 * (CNR+1));PWM 占空比 =(CMR+1) / (CNR+1). (CNR: 16-bit 计数寄存器值, CMR: 16-bit 比较寄存器值).

楼主:
问:互补 PWM 是什么?那些 PWM 通道可以组合成互补 PWM ?
答:互补 PWM 是指一对能输出 2 个互补波形的 PWM 通道。例如,PWM 通道 0 (PWM0)和通道 1 (PWM1) 能组合成第一对互补 PWM,PWM 通道 2 (PWM2) 通道 3 (PWM3) 组成第二对互补 PWM 等等。

楼主:
问:什么是死区产生及它的特点是什么?
答:死区主要设计为功率器件尤其是马达驱动系统的保护,为了避免 MOSFET 对管驱动中上管和下管同时导通。死区功能能够在互补的 PWM 输出波形脉冲的上升沿产生一个可编程的时间空缺延时。

楼主:
问:NuMicro™ 家族的芯片能提供多少路捕获通道?
答:因为输入捕获通道共享 PWM 发生器的硬件结构, 所以 NuMicro™ 家族的芯片同样有高达 8 个输入捕获通道, 但具体有多少个通道要根据具体的器件型号去决定。

楼主:
问:捕获输入的关键点是什么?
答:捕获输入的关键点是测量输入波形的脉冲宽度。用户需要--选择捕获通道的时钟源,因为它影响着测量输入脉冲宽度的精度和宽度。

楼主:
问:PWM 控制器支持占空比为常高或者常低吗?
答:不,在整个 PWM 周期中最少要有一个脉冲宽度的高或者或者低。

楼主:
问:为什么两个不同的 PWM 定时器 (例如 PWM0 和 PWM1) 在用户应用驱动库去配置
答:因为两个 PWM 定时器采用相同的预分频器,所以用户利用驱动库去编程设置其中一个 PWM 定时器的寄存器时,它将会影响另外一个。

楼主:
问:系统时钟为 50 MHz 时捕获输入通道能测量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答:大约 200 KHz 的频率可以捕获。

楼主:
问:什么时候 CNR 寄存器能够自动重载进捕获通道的下计数器
答:一旦捕获输入中断事件标志(CAPIFx) 被硬件置位, CNR 寄存器的值立刻被加载进捕获通道的下计数器。

楼主:
问:常見UART不動作原因&解決方式.
答:常見UART不動作原因&解決方式: 1. Multi-function pin未切換至UART function pins。 2. Nano100 series UART0有兩組TX/RX,UART0 function pins沒有選正確。 3. TX可以送,但RX不能收? → RX function pin忘了打開。 4. DEBUG_PORT設定有誤(retarget.c或system_NUC1XXseries.h) #define DEBUG_PORT 0 /*0:UART0 1:UART1 2:UART2 */ 5. 常見用詞「UART不會動,一堆亂碼,看不懂的東西」→ UART hardware電壓準位不同。 例: UARTRS-232 例: TTL levelCMOS level 例: 1.8V TTL5.0V TTL 6. 常見用詞「UART不會動,只有一點點,東西斷掉」→ buad rate設定有誤,未接GND。 7. Package搞錯

楼主:
问:M0516芯片,定时器预分频后时钟如何计算,输出时钟和预分频的关系式是怎么样;定时器使用计数器是硬件计数器还是软件计数?
答:TIME OUT PERIOD=(period of timer colck input)*(8-bit pre-scale counter+1)*(24-bit TCMP),the timer is hardware design

楼主:
问:TIMER使用LIRC作时钟源时不能进入中断也不能进入也不能进入Powerdown 的唤醒?
答:Timer的时钟源需从HIRC切换到LIRC是由于:先设LIRC作Timer时钟源的话,由于总线时钟远大于LIRC,Timer相关寄存器设置未能来得及更新所致,附件程序为Timer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之间加一个Delay后也能成功初始化Timer。

楼主:
问:NuMirco™家族有多少个定时器?
答:NuMicro™家族的芯片有高达 4 个定时器。但也依据不同的器件型号。 用户也可以使用 Systick 滴答定时器和 PWM 定时器(在使能 PWM 定时器并禁用输出功能的情况下) 作为定时器。

楼主:
问:定时器的中断事件标志 (TIF)在什么时候被硬件置的? 如何清除它?
答:一旦 24-位 向上计数器的计数值与 TCMP (定时比较寄存器)设置的值相匹配时,定时中断事件标志(TIF) 将马上被硬件置位。这个标志通过软件写 1 去清除它。

楼主:
问:定时器模块中预分频器的精度和定时计数精度是多少?
答:定时器中有 8-位 预分频器和 24-位向上计数定时器。

楼主:
问:关于NANO100系列TIMER中捕捉计数模式的问题--
1:在“第一个翻转条件相匹配”后,是否有中断信号产生?2:是否可以将CAP_CNT_MOD位设置为0?若可以,会对计数值等有何影响?3:如何才能将“24 位上数型计数器”再次回复到0,以便进行下一次测量?
答:1. 捕捉中断使能-条件匹配后会产生中断
2.你需要的是TMRx_TCAPn 寄存器中的值
3.TCAP_EN=1 在 TCapture 引脚上的电平翻转会导致捕捉或 24 位定时器计数器的复位。

楼主:
问:定时器控制器有哪些操作模式?
答:定时器控制器提供单周期模式、周期模式、双态模式与连续计数模式,还提供由外部脚位来对事件计数功能,以及用来捕捉或重置定时器的输入捕捉功能。(NUC100/NUC120 中密度型仅支持单周期与周期模式)

楼主:
问:PLL倍频限制
答:PLL 的限制. 不能超過 120MHz, 但不要低於 48MHz.

楼主:
问:如何从闲置模式(idle mode)中唤醒CPU?
答:所有的中断源皆可从闲置模式中唤醒CPU。

楼主:
问:系统进入深度睡眠时还有哪部分在工作?
答:深度睡眠下,SRAM的资料还保持。另外如果有启动HIRC及LXT,其相关的外设还会运行。

楼主:
问:NuMicro™ 家族是否提供标志位去监控内部时钟是否稳定?
答:除了 NUC1xxAN 系列芯片外,皆提供 CLKSTATUS[OSC22M_STB] 此标志来确认内部高
速震荡器时钟(HIRC) 22.1184 MHz 是否已稳定。请参阅相关技术手册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请于固件程序码中当使能 22.1184 MHz 时钟后,加入标示的程序码
情形一(除 NUC1xxAN 外所有系列芯片)
while(SYSCLK->CLKSTATUS.OSC22M_STB == 0); // 确认 22.1184 MHz 时钟是否稳定
情形二(NUC1xxAN 系列芯片)
DrvSYS_Delay(5000); // 增加延迟确认 22.1184 MHz 时钟稳定

楼主:
问:RTC 模块能采用独立的电源不?
答:不, NUC100RTC 模块的电源共用于整个芯片, 一旦用户关闭芯片电源, RTC 模块在再次上电时候会发生出错的。新的 NANO 及 NUC200 系列具有独立的脚位 VBAT 提供实时时钟控制器电源,使芯片电源切断时依然保持运作。

楼主:
问:在 VDD =2.5V 时,用外部 12 MHz 晶体和内部 22 MHz 的 RC 振荡器的唤醒时间
答:外部 12 MHz 晶体的唤醒时间是 2ms ,而且内部 22 MHz RC 振荡器的却为 40us。

楼主:
问:1.休眠唤醒问题请教?-2、当系统正常工作时(未接入适配器),长按下按钮,可关机,但此时通过再次按下按钮,却无法启动系统。不知什么原因?
答:触发模式修改为边沿DrvGPIO_EnableEINT0(E_IO_FALLING,
E_MODE_EDGE, EINT0Callback);
////DrvGPIO_EnableEINT0(E_IO_FALLING, E_MODE_LEVEL, EINT0Callback);
E_MODE_EDGE边沿信号触发中断
E_MODE_LEVEL电平信号触发中断

楼主:
问:Brownout Reset和Low Voltage Reset有甚麼分別, 是不是前者可選擇復位的
答:Low Voltage Reset是晶片中,看到若晶片電壓降到2V時就產生RESET,Brownout Reset是系統看的電壓,因為每個系統的應用環境不同,
假使使用者設bov是4.5V若電壓不穩定的時侯,有下降到4.5,brownout就會產生reset或interrupt訊號給cpu.在4.5V以上對使用者的系統都算是穩定的環境。

楼主:
问:SPI 控制器能够连续不断的高速进行发送/接收 数据的传送吗?
答:可以,可以使用器件上存在的 FIFO 模式或者 PDMA 功能。

楼主:
问:SPI如何连续发送 2 字节的数据?
答:可以设置位域 Tx_BIT_LEN = 0x10 (16-位 长度) 和 Tx_NUM = 0x0 (单模式),或者可以设置位域 Tx_BIT_LEN = 0x8 (8-位长度) 和 Tx_NUM = 0x1 (并发模式)连续发送 2 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
问:SPI 的 DIVIDER 寄存器能配置成 0 吗 ?
答:不推荐, DIVIDER 的值必须大于等于 1。

楼主:
问:为什么 SPI 的主模式能够驱动高达 8 个从器件 ?
答:NuMicro™家族的芯片高达 4 个 SPI 控制器。而且每个 SPI 控制器能驱动达到 2 个SPI 从设备。

楼主:
问:SPI 支持 3-线模式吗?
答:支持,请查看 SPI 应用笔记和 3-线 SPI 应用的例程。

楼主:
问:如何定義SPI的SS?
答:BSP的nano1xx_spi.h文件中有封装函数直接调用即可
SPI_DisableAutoSS(SPI0);  /* Diable AutoSS */
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ow(SPI1);
/* Set the active level of slave select. */
// SPI_SetSlaveSelectActiveHigh(SPI_TypeDef *SpiPort)

楼主:
问:SPI的从机选择信号的问题
答:主机/从机模式SPI 控制器可通过设置SLAVE 位 (SPI_CNTRL[18]),配置为主机或从机模式,与外设从机或主机通信. 配置为从机时,选择信号可以设置为电平有效或者边沿有效.

楼主:
问:RTC 能工作在尝试睡眠模式吗?
答:能,它还能唤醒尝试睡眠的 CPU。

网友A(2015-12-04):
引用 楼主:
问:N79E815芯片中dataflsh存储的数据,再次烧写falsh时候将被全部清除。有没有办法不被清
答:目前N79E81X ...

大哥,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下面这段ISP断电保存的程序是哪里出错了吗?一直没有办法工作

bit EA_Save_bit = 1;

void Clear_BOF(void)
{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PMCR &= 0xF3;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3B;
    EA = EA_Save_bit;
}
//-----------------------------------------------------------------------------------------------------------
void Enable_ISP_Mode(void)
{
    /* Enable ISP  */
        ISPCN=0x30;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1;
    EA = 1;
        Trigger_ISP();
}
//-----------------------------------------------------------------------------------------------------------
void Disable_ISP_Mode(void)
{
    /* Disable ISP */
        ISPCN=0x30;
        Trigger_ISP();
    EA_Save_bit = EA;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E;
    EA = 1;//EA_Save_bit;
}
//-----------------------------------------------------------------------------------------------------------
void Trigger_ISP(void)
{
    EA_Save_bit = EA;
    EA = 0;
    EA = 0;
    TA = 0xAA;
    TA = 0x55;
    ISPTRG |= 0x01;//start
    EA = 1;//EA_Save_bit;
}
//-----------------------------------------------------------------------------------------------------------
void Erase_DATA(void)
{
    static uint u16Count;

    Enable_ISP_Mode();
    ISPCN = ERASE_ALL_DATA;

    for(u16Count=96;u16Count<128;u16Count++)
    {
        ISPAL = LOBYTE(u16Count*128);               // 96*128=12288=0x3000
        ISPAH = HIBYTE(u16Count*128);               // 每128字节/一页
                Trigger_ISP();
    }
    Disable_ISP_Mode();
}
//-----------------------------------------------------------------------------------------------------------
void Read_DATA(void)
{
        uchar j = 0;
        Enable_ISP_Mode();
    ISPAL = 0x00;
    ISPAH = 0x30;
    ISPCN = FLASH_READ_DATA;
        if(j < 4)
        {
        Trigger_ISP();
                status_buff.flash_value[j] = ISPFD;

        ISPAL++;
        if(ISPAL == 0)
        {
            ISPAH++;
        }
    }
        j++;
        Disable_ISP_Mode();
}
//-----------------------------------------------------------------------------------------------------------
void Program_DATA(void)
{
        uchar j = 0;
    Enable_ISP_Mode();
    ISPAL = 0x00;
    ISPAH = 0x30;
    ISPCN = BYTE_PROGRAM_DATA;
        if(j < 4)
        {
                   ISPFD = status_buff.flash_value[j];
        Trigger_ISP();

        ISPAL++;
        if(ISPAL == 0)
        {
            ISPAH++;
        }
    }
        j++;
        Disable_ISP_Mode();
}

网友B:
现在需要知道的是M0516何时将17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完成,就是当第17个字节的数据的停止位发送完成以后,我需要马上知道,然后去关闭SP491的发送使能端。答:17个数据 往FIFO放,检测只要TX FIFO不满就往里面放数据  放17个等他发完产生空中断 空中断来了 才去关关闭SP491EN.

网友C(2024-05-17):
请问楼主,新塘的GPIO没有浮空输入吗?

网友D:
是指高阻态输入吗?我们支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新塘的GPIO没有浮空输入吗?

是指高阻态输入吗?我们支持的

网友E:
哇塞,这位大神三月份登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指高阻态输入吗?我们支持的

嗯嗯,已经解决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