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教:LED灯需要20mA电流,单IO口灌电流不够,三个IO口并联

楼主(2014-11-27):
LED灯需要20mA电流,单个IO口灌电流不够,可否用三个IO口并联来增加灌电流。见下图,如果单个IO灌电流为10mA,这样就可以有近30mA的灌电流能力。有没有这样做过的?讨论下可行性如何??????

网友A:
为什么不简单的用个三极管来过流呢?

网友B:
电路形式木有问题,但1L图参数错误,接单片机 IO 的 1K 限流电阻根本就给不了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简单的用个三极管来过流呢?

简化电路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形式木有问题,但1L图参数错误,接单片机 IO 的 1K 限流电阻根本就给不了10mA! ...

主要是电路形式可行不。电阻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谢谢。

网友D:
你可以换个10mA 的LED啊?

网友E:
有多余IO口是可行的

网友F:
有大电流IO口直接可以模拟驱动LED,可加我Q2593454153咨询

网友:
可行  电阻用330

网友G:
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用三极管或驱动电路

网友H:
貌似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能提供20-25mA的 灌拉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