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原来的板子有栅格,复制后的没有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4-11-27):
我用altium designer复制了一块板子,原来的板子有栅格,复制后的没有了,为什么呢?

网友A:
看属性哪里可不可以修改;
复制到新的PCB里面吧?

网友B:
这个是grid,相当于坐标纸。
右键,可以设置 dot 或者 line (你的上图就是 line );也可以设置间距。
上下图之所以不同,因为设置改变了。

网友B:
哦,你下面的部分,没有处于设计区域,相当于跑到“图纸”外面了,所以没有网格。

楼主:
楼上的朋友讲的丰常清楚了,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感谢朋友们,感谢21i!

楼主:
啊,真不好意思,刚要结贴,居然发现我没有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