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

楼主(2014-11-27):
GPIO_Init这个函数,配置gpio为GPIO_Mode_Out_PP,那么执行完GPIO_Init,该gpio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呢?

网友A:
看之前的输出寄存器值,可以在Init前使用set或reset来设置成想要的状态。

网友B:
手册有一个复位状态.查查就知道默认是啥

网友C:
自己试下就知道了,啥都不设置的话,初始化后可能是高电平;

网友D:
串口并初始化后发送脚应该是低电平的。

网友E:
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是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