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我用的是ccs4 使用CCS4在target选项中Launch TI Debugger时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27):
在使用CCS4时,打开了一个工程,编译无误后,选择Target-New Target Configuration建立成功后,现在选择下面的Launch TI Target,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内容为:Target configuration,C:/Program F: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common/targetdb/configuration/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does not have a valid setup,please configure the target and try again.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网友B:
我也是,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纠结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你好,我用的是28335,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我重装了好多遍,但还是调试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28335,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我重装了好多遍,但还是调试不成功~ ...

你好   到这个路径/ccsv4/common/targetdb/configuration/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
下   把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删了试试呢
实在不行    你就按照CCSV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2812

到这个路径/ccsv4/common/targetdb/configuration/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
下   把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删了试试呢

网友C:
建立工程之前一定要建立配置文件,配置文件TargetConfigurationFile的作用相当于CCS3.3中的CCSsetup,在File菜单下单击New->TargetConfigurationFile
填入自己想要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的是28335,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软件我重装了好多遍,但还是调试不成功~ ...

建立工程之前一定要建立配置文件,配置文件TargetConfigurationFile的作用相当于CCS3.3中的CCSsetup,在File菜单下单击New->TargetConfigurationFile

网友E:
不支持这款芯片,装ccs的时候把全部芯片都勾上

网友A:
Instruments/ccsv4/common/targetdb/configuration/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
这个选的是TMS570..........
你配置要选281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这个路径/ccsv4/common/targetdb/configuration/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
下   把BH-USB560 ...

我试过了,但还是有这个错误~我用的板子是TMS320F28335~仿真器是XDS100-V2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这款芯片,装ccs的时候把全部芯片都勾上

我是把所有的都装了~开发板是28335~仿真器用的是XDS100-V2~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F:
配置时候选择芯片错误了吧。。。仿真器选择100v2以后下面那一栏还要选28335然后再save

网友G:
难道是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这个:

嗯 是的 就是这样进行配置的

网友H(2015-08-08):
我的仿真器之前好用过。且仿真过。后来被我折腾了一下,也出现楼主所说的错误。怎么弄也好不了!不知道哪位高手解决了此类问题 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