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TM32F030K6复用功能选择问题

楼主(2014-11-27):
      关于GPIOx_AFRL 和GPIOx_AFRH怎么用,参考手册没说明,一笔带过。比如,第27脚是PB4/SPI1_MISO/TIM3_CH1/EVENTOUT.上电复位时,看参考手册,默认是PB4,
1.假如我想第27脚输出PWM波形,在TIM3初始化时,设置第27脚为复用功能模式,除了这点,还要怎么设置GPIOB->AFRL和GPIOB->AFRH?
2.哪里可以找到STM32F030K6的IO口复用与AF0,AF1...
引脚   AF0  AF1 AF2 AF3  AF4  AF5 AF6 AF7
PA0
PA1
PA2
  .
  .
  .
PB0
PB1
PB2
  .
  .

楼主:
3.添加GPIOB->AFRL =0X00;这条指令会报如下报警: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AFRL",GPIOx_AFRL和GPIOx_AFRH,GPIOX_MODER等都是寄存器,定义GPIOB->MODER   = 0X55551655;则OK.
该怎么解决?Thanks

网友A:
在030的数据手册的31和32页

楼主:
多谢神的礼物 ,我后来找到了。PB4/TIM3-CH1脚想输出PWM,是不是GPIOB->AFR[0] =0X00000010;????,结果还是没反应

网友A:
GPIOB->AFR[0] =0X00000010你写的是PB1不是PB4,PB4应该是0x00010000

楼主:
多谢神的礼物的回复,按你说法,也不行.因为PB4/TIM3-CH1脚复用,故设置PB4为AF1,也就是说GPIOB->AFR[0] =0X00000010;是对的。我设置断点查看过,以下设置与仿真器查到的内容相同,现还是查不出来

楼主:
因为GPIOB->AFR[0]是32位的,每4位对应1个AFRx(x=0-7),因为要复用PB4/TIM3-CH1脚为AF1---这是STM32F030K6数据手册提到的,那么GPIOB->AFR[0] =0X00000010;是对的

楼主:
现重贴如下:
            RCC->AHBENR|=1<<18;                   //使能PORTB时钟
            GPIOB->OTYPER  = 0X00000000;   //推挽输出
            GPIOB->MODER   = 0X55551655;   //PB4复用功能输出
            GPIOB->OSPEEDR = 0XFFFFFFFF;   //高速
            GPIOB->PUPDR   = 0X00004000;   //除了PB7带上拉,其它脚则无上拉/下拉

            GPIOB->AFR[0] &=~(0X0F<<4);          //清除PB4原来的设置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TIM3->PSC=47;                         //预分频器48分频
            TIM3->ARR=1000;                         //设置频率
            TIM3->CCR1 =500;                     //设置占空比
            TIM3->CCMR1|=7<<4;                   //CH1 PWM2模式
            TIM3->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0;                    //OC1输出使能

            TIM3->CR1|=1<<7;                            //ARPE使能
           //TIM3->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楼主:
改正为:     GPIOB->AFR[0] &=~(0X0F<<4);    //清除PB4原来的设置
            GPIOB->AFR[0] |=1<<4;          //设置PB4为AF1

原先是:     GPIOB->AFR[0] &=~(0X0F<<4);    //清除PB4原来的设置

楼主:
搞我2天了,还是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正为:     GPIOB->AFR[0] &=~(0X0F

你这两句很有问题,你说的GPIOB->AFR[0]是32位的,每4位对应1个AFRx(x=0-7),那么PB4对应AFR4,但你写的那对应AFR4l了

官方图

楼主:
多谢神的礼物的回答,下面2句话,我J-LINK仿真时查到GPIOB->AFR[0]=0X00000010,也就是说下面那2句是没问题的
             GPIOB->AFR[0] &=~(0X0F<<4);    //清除PB4原来的设置
             GPIOB->AFR[0] |=1<<4;          //设置PB4为AF1

网友A:
GPIOB->AFR[0]=0X00000010那来的

楼主:
这是从STM32F0XX.H文件得到的

楼主:
是从STM32F0XX.H文件中的GPIO_TypeDef里面内容;

楼主: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MODER;        /*!< GPIO port mod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0 */
  __IO uint16_t OTYPER;       /*!< GPIO port output typ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4 */
  uint16_t RESERVED0;         /*!< Reserved,                                                                 0x06 */
  __IO uint32_t OSPEEDR;      /*!< GPIO port output spee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8 */
  __IO uint32_t PUPDR;        /*!< GPIO port pull-up/pull-dow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C */
  __IO uint16_t IDR;          /*!< GPIO port inpu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0 */
  uint16_t RESERVED1;         /*!< Reserved,                                                                 0x12 */
  __IO uint16_t ODR;          /*!< GPIO port output dat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4 */
  uint16_t RESERVED2;         /*!< Reserved,                                                                 0x16 */
  __IO uint32_t BSRR;         /*!< GPIO port bit set/reset registerBSRR,                     Address offset: 0x18 */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 port configuration lock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C */
  __IO uint32_t AFR[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low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0-0x24 */
  __IO uint16_t BRR;          /*!< GPIO bit reset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8 */
  uint16_t RESERVED3;         /*!< Reserved,                                                                 0x2A */
}GPIO_TypeDef;

楼主:
AFR[0]包含GPIOx->AFRL的内容(x=0--7),同理AFR[1]包含GPIOx->AFRH的内容(x=8--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神的礼物的回答,下面2句话,我J-LINK仿真时查到GPIOB->AFR[0]=0X00000010,也就是说下面那2句是没问题的 ...

GPIOB->AFR[0]对应GPIOB->AFRL寄存器,0X00000010=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_0000也就是AFRL1,不是ARFL4

楼主:
今天我做4路PWM,其中有1路(PA4/TIM14-CH1)则OK,其它3路都没PWM输出(宝含PB4/TIM3-CH1),能功作的那路代码如下:

            RCC->AHBENR|=1<<17;                   //使能PORTA时钟
            GPIOA->MODER   = 0X68AAA6F5 ;  //PA4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TYPER  = 0X00000000;
            GPIOA->OSPEEDR = 0X00000000;
            GPIOA->PUPDR   = 0X25000000;

            GPIOA->AFR[0] &=0XFFF0FFFF;;          //清除PA4原来的设置
            GPIOA->AFR[0] |=1<<18;         //设置PA4为AF4

            RCC->APB1ENR|=1<<8;                   //TIM14时钟使能
            TIM14->PSC=0;                   //预分频器1分频
            TIM14->ARR=240;                   //设置频率(200K)
            TIM14->CCR1 =72;               //设置占空比
            TIM14->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TIM14->CCMR1|=6<<4;             //CH1 PWM1模式
            TIM14->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4->CCER|=1<<0;              //OC1输出使能
            TIM14->CR1=0x0080;              //ARPE使能
            TIM14->CR1|=0x01;               //使能定时器14

楼主:
我查过其它3路不工作的子函数,没发现不对的地方.

楼主:
1.神的礼物,你说的对,因为PB4/TIM3-CH1脚复用为TIM3-CH1,是AFRL1(注:
AFR[0]最低是AFRL0(它占用4位,下同),接着是AFRL1,AFRL2....AFRL7.
2.因为要想复用AFRL1,得设置AFRL1值,而AFRL1值=0001,所以我设置GPIOB->AFR[0]=0X00000010,但它输出不了PWM

楼主:
能工作的PWM是PA4/TIM14-CH1,复用值是AF4,而AF4规定等于0100.现PB4/TIM3-CH1的复用值是AF1,而AF1规定等于0001.我正常设置好了,为何4路PWM置有1路能正常,而其它3路则不工作

网友A:
PB4复用功能得设置AFRL4的值,不是设置AFRL1值,不是你的复用值是AF1就设置AFRL1,好好读一下参考手册

楼主:
神的礼物,按你的说法,PB4复用功能,设置为AFRL4(如下),也不行:
            GPIOB->AFR[0] &=0XFFF0FFFF;       //清除PB4原来的设置
            GPIOB->AFR[0] |=1<<18;            //设置PB4为AF4
按STM32F030K6数据手册表P32页(复用内容说明如下):
引脚         AF0              AF1               AF2              AF3
PB4        SPI1_MISO        TIM3_CH1          EVENTOUT          ----
这说明要复用为TIM3_CH1功能,得设置设置为AFRL1,不知神的礼物是怎么要设置为AF4?(数据手册表也没有提到哪个引脚要用到AF4)

楼主:
(一) 先贴出能工作的PWM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TIM14_Init()
{
        RCC->AHBENR|=1<<17;                   //使能PORTA时钟
        GPIOA->MODER   = 0X68AAA6F5 ;     //PA4/TIM14-CH1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TYPER  = 0X00000000;
        GPIOA->OSPEEDR = 0X00000000;
        GPIOA->PUPDR   = 0X25000000;
        GPIOA->AFR[0] &=0XFFF0FFFF;;       //清除PA4原来的设置
        GPIOA->AFR[0] |=1<<18;                 //设置PA4为AF4

        RCC->APB1ENR|=1<<8;                  //TIM14时钟使能
        TIM14->PSC=0;                               //预分频器1分频
        TIM14->ARR=240;                          //设置频率(200K)
        TIM14->CCR1 =72;                         //设置占空比
        TIM14->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TIM14->CCMR1|=6<<4;                 //CH1 PWM1模式
        TIM14->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4->CCER|=1<<0;                   //OC1输出使?高电平有效有效
        TIM14->CR1=0x0080;                    //ARPE使能
       TIM14->CR1|=0x01;                        //使能定时器14
}

(二) 不能工作的第1路PWM(TIMI-CH1/PA8)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TIM1_Init()
{
       RCC->AHBENR|=1<<17;                //使能PORTA时钟

      GPIOA->MODER   = 0X68AAA6F5 ;
      GPIOA->OTYPER  = 0X00000000;
      GPIOA->OSPEEDR = 0X00000000;
      GPIOA->PUPDR   = 0X25000000;
      GPIOA->AFR[0] &=0XFFFFF0FF;;      //清除PA8原来的设置
      GPIOA->AFR[0] |=1<<9;                  //设置PA8为AF2

      RCC->APB2ENR|=1<<11;               //TIM1时钟使能
     TIM1->PSC=47;                               //预分频器48分频
     TIM1->ARR=1000;                           //设置频率
     TIM1->CCR1 =500;                          //设置占空比
     TIM1->CCMR1|=7<<4;                    //CH1 PWM2模式
     TIM1->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ER|=1<<0;                       //OC1输出使能
     TIM1->CR1|=1<<7;                         //ARPE使能
     TIM1->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TIM1->CR1|=0x01;                          //使能定时器1
     TIM1->BDTR |=1<<15;
}

(三) 不能工作的第2路PWM(TIM3-CH1/PB4)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TIM3_Init()
{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RCC->AHBENR|=1<<18;                   //使能PORTB时钟
        GPIOB->MODER   = 0X55551655;     //PB4复用功能输出
        GPIOB->OTYPER  = 0X00000000;     //推挽输出
        GPIOB->OSPEEDR = 0X00000000;    //低速
        GPIOB->PUPDR   = 0X00004000;      //除了PB7带上拉,其它脚则无上拉/下拉

         GPIOB->AFR[0] &=0XFFFFFF0F;        //清除PB4原来的设置
         GPIOB->AFR[0] |=1<<4;                  //设置PB4为AF1

         TIM3->PSC=47;                               //预分频器48分频
         TIM3->ARR=1000;                          //设置频率
         TIM3->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TIM3->CCR1 =500;                         //设置占空比

         TIM3->CCMR1|=7<<4;                   //CH1 PWM2模式
         TIM3->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0;                     //OC1输出使能,高电平有效

          TIM3->CR1|=1<<7;                     //ARPE使能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

(三) 不能工作的第3路PWM(TIM16-CH1/PA6)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TIM16_Init()
{
        RCC->AHBENR|=1<<17;                   //使能PORTA时钟
        GPIOA->MODER   = 0X68AAA6F5 ;     //PA6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TYPER  = 0X00000000;
        GPIOA->OSPEEDR = 0X00000000;
        GPIOA->PUPDR   = 0X25000000;

        GPIOA->AFR[0] &=0XFF0FFFFF;;       //清除PA6原来的设置
        GPIOA->AFR[0] |=1<<20;                //设置PA6为AF5
        GPIOA->AFR[0] |=1<<22;

        RCC->APB2ENR|=1<<17;               //TIM16时钟使能
        TIM16->PSC=47;                             //预分频器48分频
        TIM16->ARR=1000;                        //设置频率
        TIM16->CCR1 =170;                       //设置占空比
        TIM16->EGR |= 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TIM16->CCMR1|=6<<4;                 //CH1 PWM1模式
         TIM16->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6->CCER|=1<<0;                   //OC1输出使能
         TIM16->CR1=0x0080;                   //ARPE使能
         TIM16->CR1|=0x01;                      //使能定时器16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神的礼物,按你的说法,PB4复用功能,设置为AFRL4(如下),也不行:
            GPIOB->AFR[0] &=0XFFF0FFFF ...

ARFLy对应引脚y

楼主:
多谢神的礼物,我终于明白了GPIOx->AFRL和GPIOx->AFRH的含义了,现4路PWM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B(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