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光耦检测AC220通断的问题

楼主(2014-11-27):
用直流光耦PC817去检测一个灯管的通断,光耦的输出进入单片机的IO,和单片机断开一切正常,连上单片机一直是高电平,各位高人,求教!

网友A:
C2上并联个1MΩ电阻,

网友B:
单片机口有上拉,所以你这样情况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上并联个1MΩ电阻,

谢谢,并了,依然是高电平,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口有上拉,所以你这样情况不奇怪!

那我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C:
R3 放电源与光耦4脚之间
光耦3脚接地

网友D:
楼主电路需要的是下拉电阻,C2、R3都无必要。考虑到MCU的IO通常为弱上拉型,楼主最好改改电路,将光耦的三极管侧改成低电平有效。

网友E:
奇葩的电路啊,三极管有这么接到么?
想要发射极输出,好吧,那发射极电阻呢?你指望单片机的引脚提供这个电阻?单片机配置为输入时,多数都是弱上拉,所以多数人都利用这个弱上拉省去一个电阻,可你这个····从没见过提供下拉的单片机。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弱上拉的阻值很大,你可以用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做发射极对地电阻。10k应该就可以,不过你得试验下。
或者改为集电极输出。

网友F:
射极对地或集电极对+5V至少应该加一个电阻的,且要对照光耦的光电流曲线,计算合适的电阻值。

网友G:
你是不是io加了上拉电阻直接测io看是不是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呢?谢谢

给你两个参考:

网友H:
楼上的图、讨论一下:
灯串入整流回路,是否妥当?…

网友I:
请问11楼电路的3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问11楼电路的3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啥?

产生压降,用于驱动光耦。相比于用电阻取样,其好处是,可以在很大的电流范围内有比较合适的驱动电压——在很大的电流范围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变化比较小。

网友J:
11楼威武!

网友K(2019-05-11):
11楼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L:
测电流用互感器,用光耦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