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F3关于AD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7):
使用151F2进行低电压检测,外部接3.6V锂电池供电。发现很多人说STM8L的内部参考电压无法作为AD参考电压,现在有朋友推荐,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不变软处理来反推外部参考电压(外部参考电压接口就是电源电压接口)。
ADC_VrefintCmd(ENABLE);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ENABLE);  //配置内部参考电压1.224V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读数据

那读出来数据是1.224V还是一个编码?我又该怎么把Verf电压和这个电压比较计算出来了?

网友A:
看大学课本,adc 原理

楼主:
你的意思我明白,计算原理我也清楚,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是想问我在写程序时,打开stm8l内部参考电压,采集所得到的数据是以外部参考电压为基准的编码,还是12位AD的4096这个数字。
如果是根据外部变化得到的数字,我就可以计算出外部参考电压。但是如果内部参考是4096,没变化,根据外部参考来做,其满数也是4096,我就无法计算了。可能我说的还是不清楚,有点绕。希望你能理解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使用内部参考电压,读取的数据是根据外部参考电压变化的还是一个固定数。根据外部参考变化的内部参考电压数,我就可以计算出外部数值。如果内部无变化,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使用内部参考电压,读取的数据是根据外部参考电压变化的还是一个固定数。根据外部参考变化的内部 ...

即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需要校准的话,也要加个外部参考电压,通过模拟开关或其它方式切换到AD的输入;
就可以校准内部参考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