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E06Z 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4-11-27):
板子为FRDM-KE06Z  用驱动包里面的例程: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build\keil\ke06\CAN_Node1WithInt_demo,测试CAN数据,接收端为CAN分析仪(工具是没问题的),目前可以板子发送数据,但是接受分析仪发送过来的数据就无法接受,示波器看到rx是有信号的,但是只有3V,各位大神怎么看?

楼主:
发送没问题的,示波器测出来的信号是5V,但是测rx的信号只有3V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FRDM-KE06Z开发板板载KE06芯片应该是3.3v供电的,所以从CAN调试器那边发来3v的电平也是可以正常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