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中不能直接使用指针赋值木?

楼主(2014-11-27):
volatile uint32_t xxx=0;
        xxx = *(volatile uint32_t*)dat_buf;
dat_buf 是一个char型的数组地址的函数形参 unsigned char *dat_buf

楼主:
编译能过,但是仿真的时候过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能过,但是仿真的时候过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大帮帮忙啊。 ...

仿真是怎麼過不了?
值不對?  進hardware fault?

网友B:
可能是对齐的问题。你的BUF定义是char[],强制转换成int32[]有可能出问题的。

楼主:
hardware fault了,我用STM32单片机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怎麼過不了?
值不對?  進hardware fault?

值是对的,我用一个指针做间接,发现值是对的,但赋值过去就近hardware faul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对齐的问题。你的BUF定义是char[],强制转换成int32[]有可能出问题的。

我只是把地址换成int32的类型了。等于是拿4个字节而已,因为数组在内存中是连续的啊,这个代码在STM32上跑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很奇怪这个问题。优化关了一样。。

网友A:
試看看先直接給dat_buf地址
例如:
dat_buf = 0x20000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看看先直接給dat_buf地址
例如:
dat_buf = 0x20000400

dat_buf是函数形参。。不知道能不能分配地址而不崩溃,现在只能用移位的方式搞定了。。

网友C:
会不会和dat_buf的取值有关了,M3和M0的外设地址不一样的,你指向的地址不同,外设正好出错了

网友D:
cortex-m3 允许数据不对齐,而 cortex-m0 不允许,不要以为 cortex-m 都一样。

网友E:
仿真是最方便的东西,也是最不靠谱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試看看先直接給dat_buf地址
例如:
dat_buf = 0x20000400

您的意思是数据对其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和dat_buf的取值有关了,M3和M0的外设地址不一样的,你指向的地址不同,外设正好出错了 ...

地址啥的我不懂,学习下

网友:
嗯哼,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