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运放信号靠近轨性能是否会变差

楼主(2014-11-27):
单电源轨到轨放大器,厂家的手册上写了最小信号可以到0V。用来放大对地几个mV的直流信号会不会影响线性度噪声等参数?还是必须要把电平抬到中间才行?

网友A:
mV级别还行,不过需要注意要选Vos小于待测信号的运放

网友A:
当然,能用双电源还是用双电源,性能会更好,用电荷泵产生负压很方便,比如 SGM3206,三个电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V级别还行,不过需要注意要选Vos小于待测信号的运放

不太明白。如果在中间电平Vos就不用考虑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如果在中间电平Vos就不用考虑了么?

看你待处理信号的大小和设计需要的精度来选择适当的Vos的运放,跟在哪个参考基准电压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待处理信号的大小和设计需要的精度来选择适当的Vos的运放,跟在哪个参考基准电压没关系 ...

谢谢。待测信号和vos一个量级,vos会变么?还是相对固定的?我只要输出和输入相对限行就行。比如输入是15mV,10mV, 5mV对应的输出间距线性就行。绝对值关系不大。

网友A:
OP的Vos会随着温度变化。
比如你5mV的信号,最好就是选Vos最大值在1mV以内的,当然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