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这样加速度传感器测试振动的方法是否正确?

楼主(2014-11-27):
确定加速度传感器的采样周期t(700um),实时采集得到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X.Y,Z,aX,aY,aZ方向的加速度,进行计算速度VX=(aX1+aX2+...+aXn)*t.位移SX=(aX1+aX2+...+aXn)*t2.是不是这样测试,大神们!!!

网友A(2015-05-08):
楼主利用加速度传感器测振动位移实现了吗

网友B:
这个采样周期是不是短了点,加速度芯片没这么快吧我记得,另外速度是加速度的积分,位移是加速度的二阶积分,但前提是知道初始速度,所以只知道加速度是没有办法知道当前速度和位移的。振动的时候加速度改变是肯定的,
具体实测为准就可以了

网友C:
在振动测量时,通常只需知道位移和速度的统计量,比如峰值,峰峰值、有效值等,不是瞬时数值,因此初始速度无需了解(可设为0),一、二次积分即可。

网友C:
一、二次积分注意要高通滤波,以免积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