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总线电平问题

楼主(2014-11-27):
同样的CAN收发芯片(VP230),连在一起时,STM32作为发送着,总线电平为1V左右,而C8051F040作为发送者,总线电平却为-1V左右,两者始终无法通行,求解

网友A:
是保证并行发送的吗??

网友B:
CAN 的协议规定了电平方式, 所以不管什么收发器, 都必须遵守的规则, 不可能有 -1V的情况, 出现这情况只能是因为你把 CANH 和 CANL 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保证并行发送的吗??

没明白这个并行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 的协议规定了电平方式, 所以不管什么收发器, 都必须遵守的规则, 不可能有 -1V的情况, 出现这情况只能是 ...

这个我反复确认过的,没有接反,我单独测试的时候,STM32输出电压平均值为-1V左右,C8051f040为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