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ePWM的位定义

楼主(2014-11-27):
ETPS寄存器中SOCBCNT位(ADC启动信号EPWMxSOCB的事件计数器,用来表明通过ETSEL[SOCBSEL]选择的事件发生的次数。00:无事件发生;01:发生一次;10:发生两次;11:发生三次)
上面的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启动adc的启动模式,是一个事件,触发还是两个,三个,才触发

网友B:
哦哦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