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北桥虚焊大家看看,BGA焊维修北桥虚焊问题

楼主(2014-11-27):
    首先声明,本贴内出现的故障为个例,与任何品牌及产品无关。大家当一技术贴看就成。

    客户送修的旧机器,这个N68系列的主板,北桥发热引起虚焊在NV系列主板里也是比较常见的。已经是第二次送来了。第一次自然是北桥虚焊,帮其送到电脑城里专做维修的店里给BGA返修台加了焊,又使用了半年多。

    这次还是老问题,用手压住北桥可能过完自检。松手就完全不自检,眼看着再次BGA返修台加焊。

    其实虚焊多数还是工作时芯片发热,因为热胀冷缩,散热片扣具压力等原因造成的主板变形。尤其是低端主板通常使用的4层PBC,硬度都较低,容易变形。这块问题主板在北桥芯片下方可以看到有轻微的拱起,所以我尝试在PBC背面添加背板以解决虚焊问题。

    材料取自机箱的PCI位档板,最好是两边折起或是中间冲压有槽的,这样会增加档板的横向硬度不易变形,去除两端多余部分。打好孔,因本人照相技术差,且中间过程除了暴力就没有其它可说的,所以图片略,直接上成品。

    因为主板背面有线路及少量元件,为防止短路,所以必要的绝缘处理是要的,以上是取自闲置线槽的上盖,同样打好孔,裁去多余部分,注意与机箱安装孔位的距离。(这个如果可能,尽量用好些的吧,不要太薄,我用的是联塑,店里装修时剩下的)。

    因为加了背板还有绝缘用的胶板,另外压力也不够,所以使用螺丝加螺母来固定散热片。

    安装时不要一次把一边上紧,这样容易压坏芯片。应该把两边都上到差不多时,一点点地上紧。

    刚开始压力不宜太大,先上螺丝感觉到稍微有点紧(建议用小的螺丝刀,因为大螺丝刀上到感觉紧时,芯片早爆了),然后通电,看是否能跑代码过自检,如果不能,再加大压力,加的过程是一边加一点,测试,不行再在另一边加一点,加和程度可以大概转动1/4圈左右,加到能过完自检为止。

    螺丝设定好后,再进行详细的测试,下面是自检完毕的画面。

    最后装回去,测试,可以肯定。

    最后,虚焊一类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是做工不行,焊接工艺差,但主板变形也是占有很大比例的。很多时候,从正面看主板都能看到各种散热片,甚至热管一体散热。但往往虚焊的问题仍然不停出现,是否可以考虑,虚焊故障里,因为PBC变形产生的可能性,曾经我用过某一线品牌的一块650I,散热很简单,只有一块散热片,但在背面却加有一块背板,那块主板虽然使用起来北桥发热巨大,但一直未有问题,而另一品牌的680I,使用一体式热管散热外加风扇,可固定依然使用弹簧胶钉,结果仍然出现了虚焊,并且同型号主板因虚焊问题维修的比比皆是,如今想来,那块成本几毛钱的背板,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本文来源于【迅维BGA返修台】中心,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