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不挂SDRAM能直接驱动480x272的屏吗

楼主(2014-11-27):
最近在研究429,看论坛里429都挂了SDRAM,就没看到不挂SDRAM,我想问问不挂SDRAM能不能用内部的RAM当缓冲区,可以的话怎么指定缓冲区的地址?

网友A:
用内部的就申请一个大的数组.......

网友A:
把数组的地址传递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480*272约450k 内存.你考虑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是 mem 屏,就无所谓.屏幕不需要缓存.但是有利就有弊

网友C:
看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272约450k 内存.你考虑一下就行了.
如果你是 mem 屏,就无所谓.屏幕不需要缓存.但是有利就有弊 ...

啥是mem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应用了

我是要把屏驱动起来,搞几天了,还是没显示,哎,头发都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组的地址传递过去就可以了...........

定义个大数组,直接进HardFault_Handler

网友D: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义个大数组,直接进HardFault_Handler

你的缓冲是用什么??是用来GUI,还是直接显示屏的缓冲....如果显示屏RAM的缓冲肯定不行的,太大了...如果用来做GUI的缓冲,看自己需要的大小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把数组的地址传递过去就可以了...........

版主----目标很明确。

网友F:
内部ram有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缓冲是用什么??是用来GUI,还是直接显示屏的缓冲....如果显示屏RAM的缓冲肯定不行的,太大了...如 ...

我只刷个屏,显示个RGB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ram有这么大的?

256k的ram,我只刷个屏,我看挂SDRAM是指定个SDRAM的地址,不挂SDRAM还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B:
很多人都是霸王硬上弓.我也很无奈.

网友G:
外挂RAM吧,不是有FMC接口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256k的ram,我只刷个屏,我看挂SDRAM是指定个SDRAM的地址,不挂SDRAM还不知道要怎么搞 ...

也许可以修改行场脉冲前后肩缩小分辨率实现
显存一路地址递增最后非法访问不存在的地址不是找屎么。。。

网友H:
不挂SDRAM的话应该驱动不了480X272的屏,没那么多内存。我目前作项目都是挂了片IS42S16400,可以以1024*768的分辨率驱动VGA显示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挂SDRAM的话应该驱动不了480X272的屏,没那么多内存。我目前作项目都是挂了片IS42S16400,可以以1024*768 ...

这么高分辨率FPS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许可以修改行场脉冲前后肩缩小分辨率实现
显存一路地址递增最后非法访问不存在的地址不是找屎么。。。 ...

假如缩到240x320可行的话,那要4.3寸屏也没什么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挂SDRAM的话应该驱动不了480X272的屏,没那么多内存。我目前作项目都是挂了片IS42S16400,可以以1024*768 ...

我看官方的240x320都挂了SDRAM,没有SDRAM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如缩到240x320可行的话,那要4.3寸屏也没什么作用了

想要马跑,还不想喂草。  有这么好的事下次叫上大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分辨率FPS很低吧~

当然播放不了视频喽:lol,不过做个HMI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官方的240x320都挂了SDRAM,没有SDRAM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240x320的话,如果16位色以下的话片子本身的RAM是够的,如果是RGB888格式的话那就不够了。用SDRAM和用内部RAM差不多啊,一个数组定下去,把LTDC帧缓存地址设为这个数组首地址不就完了?没什么不同啊?

网友I:
占个 好位置....

网友J:
支持下,LZ头发白的没有那么快

网友K(2015-12-15):
我也是新手,血淋淋的教训,现在正在重新画板....咱就没提前看到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新手,血淋淋的教训,现在正在重新画板....咱就没提前看到这**......... ...

是的,可以直接驱动,但是,再也没有空间给你写应用程序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看官方的240x320都挂了SDRAM,没有SDRAM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SDRAM是一定要的,我已经点亮了!

F4单片机,RAM只有192-256K,480*272*X(使用RGB565模式的时候,X=2,使用RGB888,X=3),最少需要
261120字节的RAM,才能达到控制480*272分辨率的液晶的每一个点,很显然,429不够....

如果你要控制显示的内容小于上述值,那么就勉强够用...

网友L:
如果不用外挂也是可以,就看你做什么工作,什么算法,需要不需要大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