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gpio口状态

楼主(2014-11-27):
GPIO_setPullUp(myGpio, GPIO_Number_6, GPIO_PullUp_Enable);
    GPIO_setHigh(myGpio, GPIO_Number_6);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6, GPIO_6_Mode_GeneralPurpose);
    GPIO_setDirection(myGpio, GPIO_Number_6, GPIO_Direction_Output);
    GPIO_setPullUp(myGpio, GPIO_Number_34, GPIO_PullUp_Enable);
    GPIO_setMode(myGpio, GPIO_Number_34, GPIO_34_Mode_GeneralPurpose);
    GPIO_setDirection(myGpio, GPIO_Number_34, GPIO_Direction_Input);
只想实现分辨高低电平的功能,于是把6定义成输出,把34定义成输入,想知道如何控制输出是高是低,以及如何知道输入的是高是低?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库文件里面应该还有其他的函数,是写io口的,还有读io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