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2802x怎么做捕获脉宽?

楼主(2014-11-27):
想对PWM做高电平时间的捕获,看了下ECAP模块,TI只有一个关于捕获的例程,看的不是很明白,对ECAP的寄存器配置,模式选择,各种配置间的区别理解的云里雾里,希望有做过的,指点下啊 ,或者告知下哪里有例程 也行 。谢谢大家

楼主:
我用的F28027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才问过,后来发觉TI的例程已经是最完整的了,那个例程 直接在中断里读取 CAP1 CAP2 CAP3 CAP4就可以得到周期和占空比等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才问过,后来发觉TI的例程已经是最完整的了,那个例程 直接在中断里读取 CAP1 CAP2 CAP3 C ...

你好   能不能给楼主直接分享一下呢

网友B:
你先弄清楚大概的原理     事件管理器有自己的通用定时器
设置好定时器    然后每次捕获发生   定时器的值同时也会捕获存入buffer
两次buffer的值做差值   根据通用定时器的时钟  计算出脉宽或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能不能给楼主直接分享一下呢

不能,电脑加密了,程序跟TI例程一点没变,就中断里根据需要直接读取四个寄存器,版主下面说的方法是2812之类的吧   这个没有事件管理器额 直接单独的EC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电脑加密了,程序跟TI例程一点没变,就中断里根据需要直接读取四个寄存器,版主下面说的方法是2812 ...

恩 好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弄清楚大概的原理     事件管理器有自己的通用定时器
设置好定时器    然后每次捕获发生   定时器的 ...

这样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