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半桥式体重计请教

楼主(2014-11-27):
今天看见有这种体重秤,然后发现时干电池供电的,然后我把它的电压采样输出端接出来,经过放大以后经单片机AD采样读出相应的数值,以计算出体重的大小,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我发现用单片机测量时,干电池电压的变化会影响测量值的大小,导致测量的体重不准确,然而体重计自身的读数就不会随干电池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2、这种体重计的低功耗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用单片机有什么好的办法也可以实现在干电池供电的前提下实现呢?
3、单片机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实现电池电压变化时,读出的数值还相对准确呢??

感谢!!

网友A:
1 你的单片机供电从哪来的 功耗大了吧 单片机自身的AD内部基准飘
2 这类体重秤 所用的单片机都是低功耗的 微安级别 比如MSP430等
3 读数准确 出来电压稳定 还有一定的软件算法 多次采样求平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单片机供电从哪来的 功耗大了吧 单片机自身的AD内部基准飘
2 这类体重秤 所用的单片机都是低功耗的  ...

1、我选用的单片机是STC的3.3V单片机,电池和体重秤的电池是同一个电压源(干电池或者恒压源),功耗的话,接恒压源的情况下3.3V时,0.03A;2.8v时0.02A(电流是整个系统的运行消耗--包括无线传输);

2、我现在的疑问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再电池供电,且有电压飘逸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准确的测出体重的值!!!

谢谢!

网友B:
要保证ADC基准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保证ADC基准不变

那做出来的产品岂不是都要外接稳定的电压源,没有干电池供电来的方便啊!!!

网友A:
你这个单片机不适合做这个 20-30ma 根本就不是电池供电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选用的单片机是STC的3.3V单片机,电池和体重秤的电池是同一个电压源(干电池或者恒压源),功耗的话 ...

解决办法,换用低功耗的MCU,例如430系列或松翰芯片等

网友D:
人体秤还是属于桥式传感器的,一般是使用比例测量,即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和内部基准使用的是同一个基准电源,这样只要你基准电源变化不要太离谱,就不会有测量误差的。
这种芯片的功耗是比较低的,一般都在1mA以内。
推荐你使用杭州晶华微电子有限公司的SD8000S,如果是脂肪称也可以选用SD8006,具体的资料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D:
电子秤专用芯片内部都有稳压输出,一般是2.4V,作为传感器的激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做出来的产品岂不是都要外接稳定的电压源,没有干电池供电来的方便啊!!! ...

外界电源变化只要在一定范围内时没关系的,只要ADC基准源不变。

网友E:
应变片电阻桥的激励电压与ADC的参考电压用同一个,就基本可以忽略其可能引入的误差。

网友F:
20ma  30ma  电池供电……一下了就挂了

网友G:
STC的直接测就不要想了,一般是专用的芯片,工作电流1-2mA,合理使用的话有可能小于100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单片机不适合做这个 20-30ma 根本就不是电池供电产品

虽然不适合,但短时间的使用的话,还是可以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办法,换用低功耗的MCU,例如430系列或松翰芯片等

恩,430的芯片应该是可以满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体秤还是属于桥式传感器的,一般是使用比例测量,即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和内部基准使用的是同一个基准电源, ...

恩,我看了SD9000S的资料,它的电源范围是2.6-3.6V,它还有电源稳压功能,那么它是芯片内部稳压吗?AD采样的基准电压时稳压过后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秤专用芯片内部都有稳压输出,一般是2.4V,作为传感器的激励。

你的意思是,干电池稳压到2.4V左右以后,把2.4V作为系统和AD的基准电压吗?

网友H:
首先STC功耗不理想,会影响两方面:1、电池耗电快,电池端电压下降快;2、电压端电压下降快,那么你的采样基准就很容易变。要准确的用AD采样获取数值,必须保证基准的准确性,一般的电子产品都是加了电源芯片进行稳压后才给芯片供电的。而如果干电池供电的话,则要用升压模快进行稳压。MCU必须和外围器件一起配合使用才能发挥出理想的作用。AD采样的数据需要通过软件算法进行滤波和漂移计算,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ma  30ma  电池供电……一下了就挂了

挂了,是指电池**不了多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的直接测就不要想了,一般是专用的芯片,工作电流1-2mA,合理使用的话有可能小于100uA ...

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话,STC我暂时觉得还不行,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STC功耗不理想,会影响两方面:1、电池耗电快,电池端电压下降快;2、电压端电压下降快,那么你的采样基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I:
不准时基准和测量值不关联。

网友J:
给你一个关键词你就懂了:HX711

网友K:
单片机有内部模拟基准,才不会让AD跟着供电电压飘。

网友F:
假设你的电池容量为普通干电池,1000ma h,电路20ma的电流,他只能用,1000/20 = 5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设你的电池容量为普通干电池,1000ma h,电路20ma的电流,他只能用,1000/20 = 50小时 ...

所以说啊,这个只是我暂时的想法啊!!!

网友G:
STC+高分低耗ADC+LCD芯片就可以了,不过个人做着玩还行,商用的话成本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高分低耗ADC+LCD芯片就可以了,不过个人做着玩还行,商用的话成本不是很理想; ...

对啊。就是开始想了一下,觉得还行,但是仔细想了下以后,,从功耗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还是不行的,

网友G:
不行用的有点武断了,STC的功耗不小,却不代表不能用,如果和外围元件好好配合的化,还是可以做的不错的,估算1-2HZ频率下,小于1mA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看了SD9000S的资料,它的电源范围是2.6-3.6V,它还有电源稳压功能,那么它是芯片内部稳压吗?AD采 ...

电源是2.4~3.6V范围,内部有个LDO输出的,一般设置为2.4V,这个电压作为传感器的激励电压,AD内部的基准电压也是通过这个电压分压实现的,所以叫做比例测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干电池稳压到2.4V左右以后,把2.4V作为系统和AD的基准电压吗? ...

对的,这个是芯片内部自己实现的,你只需要通过寄存器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2.4~3.6V范围,内部有个LDO输出的,一般设置为2.4V,这个电压作为传感器的激励电压,AD内部的基准 ...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