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不懂怎么正确配置TIM2跟TIM3

楼主(2014-11-27):
要做遥控器,新手不懂怎么弄,求大神教

楼主:
自己找到了个参考例程

static void TIM2_Config(void)
{
  /* Enable TIM2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 DeInit TIM2 */
  TIM2_DeInit();

  /* TIM2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TIM2_CounterMode_Up, 0xFFFF);

  /* TIM2 channel 1 configuration */
  TIM2_OC1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 0x7FFF,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IdleState_Reset);

  /* TIM2 Counter Enable */
  TIM2_Cmd(ENABLE);
  TIM2_CtrlPWMOutputs(ENABLE);
}

网友A:
你也没有讲清楚, 你想让定时器怎么样个工作.
不过没关系, 通过例程慢慢验证手册讲述的内容, 不求一次碰巧就完全符合你的功能, 慢慢实验吧
学习其实就是要多折腾的, 对和错没关系, 搞明白了功能细节, 那就随心所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有讲清楚, 你想让定时器怎么样个工作.
不过没关系, 通过例程慢慢验证手册讲述的内容, 不求一次碰巧就 ...

新手菜鸟有时候表达不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