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相电压计算问题

楼主(2014-11-27):
在三相逆变电路中,在电网侧和变流器之间,接入星形-角型的变压器,若变压器容量是50KVA,变压比为380/220,如何计算角型侧的线电压,相电压,相电流

网友A:
计算与实际值有一定的差别…
  为什么要计算呢?…那是电力部们的事了…
现在各种测量设备、仪器仪表够你用的了!…
什么?:国家放开电力市埸、允许私企进入?…那也轮不到你来设计呀…
当然,想知道、就翻教科书吧!…嘿嘿!

网友B:
Y型 线电压 ==相电压*sqrt(3);
Y形 线电流 == 相电流;
三角型 线电流 ==相电压流*sqrt(3);
三角形 线电压 == 相电压;

网友C:
变压器的变比指的是线电压的比值,然后自己可以根据星三角变换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