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VB编写的电机速度曲线毛刺很多

楼主(2014-11-27):
ATMEGA48单片机,光电编码器。采用输入捕捉和定时器溢出,每0.1S检查输入捕捉到的脉冲数,再计算出转速,结果就像这样子。请问有大神做过类似的嘛?能分析一些原因?
ISR(TIMER1_CAPT_vect)
{
        s++;//脉冲记录
}

ISR(TIMER1_OVF_vect)
{
        TCNT1=0XCF2C;//溢出时间0.1S
        temp=s;s=0;//转移并清零
        speed=((float)temp/2)*3;//公式
        uart_transmit0(speed);//发送
}

网友A:
精度问题。在0.1S时间内,有可能有80脉冲,也有可能79。何况你的0.1S并不一定准。还有通信,也有缓存时间。  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机速度本来就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