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1-27):
检查硬件,和软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硬件,和软件设置

就是调试一个这样的程序也出问题,开始地址没设错啊,是S5PV210的板子,您看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调试一个这样的程序也出问题,开始地址没设错啊,是S5PV210的板子,您看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

jlink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正常吗?

现在能调试了,可是寄存器结果完全不对,到后面的指令就只有pc+4了,只有pc变化,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调试了,可是寄存器结果完全不对,到后面的指令就只有pc+4了,只有pc变化,郁闷。。。 ...

还是多咨询一下这个芯片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