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8捕获30纳秒脉冲

楼主(2014-11-27):
M0518传说中PWM频率可以到100M,今天测试了一下,果然名不虚传,30纳秒的脉冲都能准确捕获!

网友A:
30ns,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ns,扯了吧。。。

这个真心有点玄

网友C:
按照楼主的例程跑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ns我看看来

我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例程跑一遍试试

是啊,跑跑试一下

网友E:
确实给力的很。

楼主:
30纳秒都是保守了,事实上,可以捕获10纳秒的脉冲,只是10纳秒的脉冲到了IO口就像正弦半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纳秒都是保守了,事实上,可以捕获10纳秒的脉冲,只是10纳秒的脉冲到了IO口就像正弦半波了 ...

说的太对了,跳变其实是缓慢变化的一个过程。

网友G:
PWM  100M  分辨率多少

网友:
速度太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确实给力的很。

必须给力啊

网友D(2015-01-26):
引用 楼主:
30纳秒都是保守了,事实上,可以捕获10纳秒的脉冲,只是10纳秒的脉冲到了IO口就像正弦半波了 ...

:funk:这么厉害

网友E:
PWM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东西,所以官方给的库函数也很丰富,丰富代表着复杂:

uint32_t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UnitTimeNsec,
                                  uint32_t u32CaptureEdge);
uint32_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Frequncy,
                                 uint32_t u32DutyCycle);
void PWM_Star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Stop(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ForceStop(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EnableADCTrigger(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Condition);
void PWM_DisableADCTrigger(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ClearADCTrigger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Condition);
uint32_t PWM_GetADCTrigger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EnableCaptur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DisableCaptur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EnableOutpu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DisableOutpu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Mask);
void PWM_EnableDeadZon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Duration);
void PWM_DisableDeadZon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EnableCapture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Edge);
void PWM_DisableCapture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Edge);
void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Edge);
uint32_t PWM_GetCaptureInt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EnableDuty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IntDutyType);
void PWM_DisableDuty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ClearDutyInt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PWM_GetDutyInt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EnablePeriod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u32IntPeriodType);
void PWM_DisablePeriodInt(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void PWM_ClearPeriodInt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uint32_t PWM_GetPeriodIntFlag(PWM_T *pwm, uint32_t u32ChannelNum);

网友H:
好东西 有空要玩一玩

网友I:
好东西,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学习了

网友F(2015-02-28):
这个有趣,我要试试

网友J:
有这么快吗,感觉有点吹嘘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