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X-11 image on i.MX 6Quad Sabre-SD

楼主(2014-11-27):
开发平台是:imx6qsabresd
按照文档: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    编译X-11 image 出现问题。错误如下:
fsl-release-bsp/build/tmp/work/x86_64-linux/binutils-native/2.23.2-r4/binutils-2.23.2/bfd/elf32-xtensa.c:7813: error: dereferencing pointer 'a' does break strict-aliasing rules
出现错误的源码如下:
xlate_compare (const void *a_v, const void *b_v)
{
  const xlate_map_entry_t *a = (const xlate_map_entry_t *) a_v;
  const xlate_map_entry_t *b = (const xlate_map_entry_t *) b_v;
  if (a->orig_address < b->orig_address)
    return -1;
  if (a->orig_address > (b->orig_address + b->size - 1))
    return 1;
  return 0;
}

我自己估计可能是因为编辑器的原因。我的编辑器版本是:gcc (Ubuntu/Linaro 4.4.7-8ubuntu1) 4.4.7

请问是这个原因么?如果是编辑器应该换到哪个版本?如果不是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Ubuntu呢?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Ubuntu呢?还有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你们自 ...

飞思卡尔官方的开发板,话说这个对编译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官方的开发板,话说这个对编译有影响么?

楼主你好,使用Yocto编译最新的BSP,Ubuntu至少要是12.04版本的,否则编译过程会出现错误的。

网友A:
在文档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你可以看到的。这里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那么你直接按照官网上提供的文档就可以编译成功的。编译环境按照官网的文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使用Yocto编译最新的BSP,Ubuntu至少要是12.04版本的,否则编译过程会出现错误的。 ...

我的是14.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档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你可以看到的。这里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那么你直接按 ...

我就是按照步骤弄的,可能是我编辑器版本太高了,我自己通过修改源码,已经可以成功编译了。通过阅读文档,我想问下大神,我目前所有的操作都是在下载源码,和编译镜像文件等,如果我要基于这个开发板去调试某些模块,我是要基于Linux源码进行修改,然后编译么?但是我对于它的文件系统也就是yocto结构(或者说它的本质什么的都不怎么懂),弱弱的问下它的文件系统是用QT做出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