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NE555的一个简单延时电路

楼主(2014-11-27):
(无正文)

网友A:
555一上电就从高电平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找对的电路图。

这个是图有问题吗,好像是一些555资料上面的原理图,有好的推荐?

网友A(点评):
用单稳电路。

网友C:
电路是正确的. 按键灯亮后延时一段时间后熄灭.
但是有个问题是, 初次上电也相对于按了下按键, 因为按键行为和上电行为一样, 是电容上没有电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正确的. 按键灯亮后延时一段时间后熄灭.
但是有个问题是, 初次上电也相对于按了下按键, 因为按键行为 ...

已解决,谢谢啦!

网友D(2015-01-31):
那是上电后上下控制电压满足条件,使得输出为高电平,可以调节电位器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