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认证的标志?

楼主(2014-11-27):
如题:下面是什么认证的标志?

网友A:
不知道,友情帮顶

网友B:
UL的认可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的认可标志。

你这么一说,我查了,UL确实有几种不同的标志。谢谢指引!

网友C:
这是UL的认证标志,反UR表示是零件,不单独使用的,带C可在加拿大地区销售,us可在美国地区销售。E加后面数字是认证号。可以用这个认证号到UL网站查询到生产企业和产品相关信息的,有这个号可以查到生产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UL的认证标志,反UR表示是零件,不单独使用的,带C可在加拿大地区销售,us可在美国地区销售。E加后面数 ...

你的回答太棒了!

网友D:
长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