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汇编指令DJNZ的新用法

楼主(2014-11-27):
代码如下所示
Q0186:
DJNZ  51H,Q0198
MOV   51H,#0FAH
DJNZ  52H,Q0198
MOV   51H,#01H
MOV   52H,#01H

Q0198:
....

LJMP Q0186

当51H中变量的值减为0时,则执行第二句,51H中变量又被赋值为0xFAH。那是不是意味则后面的代码DJNZ 52H,Q0198 只会被执行一次呢?
求大神,跪求~!

楼主:
@airwill    版主求解。。。

网友A:
仿真跑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对汇编是无能为力啊。

网友C:
Q0186:
....

LJMP Q0186

这是个大循环, 其中
MOV   51H,#0FAH
说明下面的代码
DJNZ  52H,Q0198
每 250次循环中被执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Q0186:
....

感谢版主,我好像懂了

网友D:
2字节的大循环递减,51地址存的是低字节,52地址存的是高字节。

网友E:
这是个反汇编出来的吧

网友F:
看反汇编的东西还是比较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