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1-27):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只能用24V,不要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只能用24V,不要怕麻烦。

:(好吧,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B:
5V输出控制24V  本来电源也不能公用,这你放心好了  还是安安心心用24V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输出控制24V  本来电源也不能公用,这你放心好了  还是安安心心用24V模块吧  ...

好吧,但是我想想需要那么多继电器我就晕了!

网友C:
你是要驱动继电器哇?5V和24V的继电器驱动,不都得上三极管驱动啊,关单片机啥事?楼主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建议重新描述。

网友D:
本人已做好了个波形驱动函数,可调节参数:
1.周期
2.占空比
3.周期循环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驱动继电器哇?5V和24V的继电器驱动,不都得上三极管驱动啊,关单片机啥事?楼主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

本小白已经懂得一些了,如果用5V器件就不需要继电器了吧,直接上拉电阻接上器件就可以了是吗?另外如果24v的话直接用三极管接24V会有什么后果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小白已经懂得一些了,如果用5V器件就不需要继电器了吧,直接上拉电阻接上器件就可以了是吗?另外如果24 ...

都要用三极管驱动,就算是5V的继电器,单片机端口的驱动电流也带不动。找个NPN的三极管,就是100V的继电器,单片机都可以驱动。楼主需要查一下单片机怎么通过NPN管驱动电磁铁之类的帖子。

网友E:
直接选固态继电器,驱动人家已经给你做好了单片机直接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接选固态继电器,驱动人家已经给你做好了单片机直接连。

固态继电器 != 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 != 继电器

如果真用固态继电器,是可以直接连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选固态继电器,驱动人家已经给你做好了单片机直接连。

如果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用固态继电器,是可以直接连单片机的?

可以,但是鉴于楼主对电子技术不太熟悉,就是用固态继电器,也要搞清楚特性再用,免得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