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指点:WIN7 64位系统,安装AD10后打开PCB很卡

楼主(2014-11-27):
WIN7 64位系统,安装AD10后打开PCB很卡
电脑配置如下:
1.主机i5处理器
2.内存8G
3.显卡用的是GTX76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配置了,但是打开PCB为什么还是非常卡呢?
在打开PCB时提示一个警告。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请高人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AD软件需要显卡directx9C的支持 可以通过关闭显卡硬件支持来缓解楼主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软件需要显卡directx9C的支持 可以通过关闭显卡硬件支持来缓解楼主说的现象 ...

请问版主大人,这个Directx9C怎么安装啊?怎么点击SETUP后显示安装完成,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34369.html

对,我下载的也是这个,也有显示安装成功了。但是我去找安装目录没有任何东西

网友A:
重启试试 AD10 里面有个关于显卡设置的 你去看看

网友A:
添加 删除程序中看看 是否装了好几个版本 有多余 低版本 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软件需要显卡directx9C的支持 可以通过关闭显卡硬件支持来缓解楼主说的现象 ...

显示安装完成(安装组件已经可以使用)但是找不到这个软件

网友A:
额 要不你试试AD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 删除程序中看看 是否装了好几个版本 有多余 低版本 卸掉

在软件管家中找不到这个软件

网友B:
硬盘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和警告无关那个警告是说某个功能64位不支持

网友D:
运行命令 dxdiag 可以看到所安装的 directx 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警告无关那个警告是说某个功能64位不支持

对,警告指的是不支持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命令 dxdiag 可以看到所安装的 directx 的信息。

看见了,怎么去修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见了,怎么去修改呢?

不知道啦,俺几乎不用AD,俺用EAGLE····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目前电脑安装了WIN8.1系统,AD版本采用AD14,效果很好,用起来很流畅。
唯独感觉WIN8有点像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