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盘摔坏了,这几天等货,先做个TT马达自平衡车解馋

楼主(2014-11-27):
左中是俺的小四轴,最右边是TT平衡车的骨架;P

今晚焊板子,明天调代码,不会的,希望大神指点:handshake

楼主:
再来个平衡小车全家福:lol

左边摔坏的码盘,右边平衡小车全家福(大,中,手掌大小):loveliness:

网友A:
只要你取角度已经正确的话,那调试小车没什么难度,就一个很简单的角度PD,速度PI的叠加就可以很好的站立了。你可以用TT电机做一个只有角度的,也是可以站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取角度已经正确的话,那调试小车没什么难度,就一个很简单的角度PD,速度PI的叠加就可以很好的站立了 ...

想问一下 速度PI对平衡车的控制是负反馈吧 比如现在小车向前倾斜,这时候速度环反馈是用来减小PWM来实现小车很好的稳定在一点?

网友C:
高大上啊。。。

网友D:
有视频吗传一个欣赏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