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么修改lvds的刷新频率。

楼主(2014-11-27):
请问在ltib中,怎么修改lvds的刷新频率?sdp的板子使用linux系统,我想将clk的时钟改为75MHz。

网友A:
fb_videomode里面有专门的参数设置刷新频率, 一般刷新频率是60Hz  你更改这个值以后 其他值也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_videomode里面有专门的参数设置刷新频率, 一般刷新频率是60Hz  你更改这个值以后 其他值也要调整 ...

我用双通道LVDS(ldb=spl0)时,测量频率为65MHz,我将fb_videomode ldb_modedb[]里面的60改为55,编译刷写后测量clk还是65MHz。是因为其他数值没有修改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_videomode里面有专门的参数设置刷新频率, 一般刷新频率是60Hz  你更改这个值以后 其他值也要调整 ...

谢谢,clk已改,修改fb_videomode的对应参数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修改刷新频率的话,需要再ldb.c中定义屏的参数里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修改刷新频率的话,需要再ldb.c中定义屏的参数里修改的。 ...

嗯,改了。怎么结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改了。怎么结贴的。

楼主你好,结帖方式,你可以查看: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交流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改了。怎么结贴的。

对了,楼主发帖的时候没有给分。默认的情况下就是已结帖的。这里就不用再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