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附图中的都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11-27):
各位好,请帮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和第4个,应该是二级管,TVS管,肖特基二极管之类的;
第2个ST的芯片,你到ST网站查查看;

还有一个就不清楚了;
实际上没必要产品的功能啊,知道大概自己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干啥

网友C:
一般查数字都能查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