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LCD的2-MUX模式

楼主(2014-11-27):
       程序本来用的4-MUX模式,然后把寄存器选项改成2-MUX模式后数码管显示就会出错(貌似是左下,正下,和中间三个二极管一直不亮)。关于2-MUX模式我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他是两个字节才能表示一段数码管的亮暗,一般4-mux是一个字节才能表示一段数码管的亮暗。请问如何修改程序才能将4-mux的程序改成2-mux。我的目的是学会用2-mux模式

网友A:
主要是和电路有关系
这本书里有讲段码两种驱动模式;https://bbs.21ic.com/icview-6303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