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内核崩溃

楼主(2014-11-27):
IMX6Q_SABRESD, L3.0.35_4.1.0,

修改

static void __init fixup_mxc_board(struct machine_desc *desc, struct tag *tags,
                   char **cmdline, struct meminfo *mi)
{
    /* ... */
    char *str;
    struct tag *t;
    int i = 0;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pdata_fb = sbc6q_fb_data;
   // return ;                                                                  <---------------------------  如何从这里return  内核可以启动
    for_each_tag(t, tags) {
        if (t->hdr.tag == ATAG_CMDLINE) {
            str = t->u.cmdline.cmdline;
            str = strstr(str, "fbmem=");
                                                                                             -----------------------------------------------
            if (str != NULL) {
                str += 6;
                pdata_fb[i++].res_size[0] = memparse(str, &str);
                while (*str == ',' &&
                    i < ARRAY_SIZE(sbc6q_fb_data)) {                                                   执行这段代码内核崩溃 单独只传递fb0base不会崩溃
                    str++;
                    pdata_fb[i++].res_size[0] = memparse(str, &str);
                }
            }                                                                             --------------------------------------------------
            /* ION reserved memory */

            /* Primary framebuffer base address */
            str = t->u.cmdline.cmdline;
            str = strstr(str, "fb0base=");
            if (str != NULL) {
                str += 8;
                pdata_fb[0].res_base[0] =
                        simple_strtol(str, &str, 16);
            }

            break;
        }
    }

}

楼主:
帖子要沉了啊。   补充一下我传递的video=mxcfb0:dev=ldb,TM104SDH01,if=RGB666 ldb=sep1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我尝试更改fbmem传递值的大小  都要崩溃  不了解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要沉了啊。   补充一下我传递的video=mxcfb0:dev=ldb,TM104SDH01,if=RGB666 ldb=sep1 video=mxcfb2ff ...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linux的BSP,这里video的参数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A:
请问你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的MCIMX6Q-SDP开发板设计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的MCIMX6Q-SDP开发板设计的,对吗?

对的  上次 我不是解决uboot **问题么  然后我按照那个参数修改的   屏的内容 我已经在内核加好了
我就是想在内核启动的时候 不刷掉framebuffer的内容 继续显示uboot起来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上次 我不是解决uboot **问题么  然后我按照那个参数修改的   屏的内容 我已经在内核加好了
  ...

楼主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在内核启动的时候不显示企鹅,显示你u-boot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在内核启动的时候不显示企鹅,显示你u-boot中的**? ...

在显示企鹅之前,显示uboot的**,但是传入fbmem的参数,只要用这个参数来分配空间就会崩溃。默认用屏的参数分配空间就不会。并且加了官方的那个patch,内核稳定性降低了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想在内核启动的时候,继续显示uboot起来的**的话,是可以的。你要修改Linux driver中的**.c文件,替换掉内核启动时动态显示的企鹅。
Linux BSP 的话**.c的路径为/linux-3.0.35/drivers/video/**/**.c。
你需要注意一下分辨率,要和显示企鹅的大小是一样的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想在内核启动的时候,继续显示uboot起来的**的话,是可以的。你要修改Linux driver中的l ...

我不是要替换掉企鹅 是要在企鹅显示之前要保留uboot的** 而已  现在可以,但是中间的时间有两秒左右  留着我自己慢慢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