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模用有感无刷马达接线定义

楼主(2014-11-27):
一般有感无刷马达都是三根动力线,然后是5根霍尔用的线(正负,三个霍尔线)。

但是车模用的有感无刷马达为什么是三根动力线ABC,后面留了个6脚的接口是怎么回事,后面留5根线不就够了吗。这个6根线是怎么定义的。

淘宝上面问了卖家都答不上来,还有的爱理不理的。:L

网友A:
是生产的一种标准型式,说俗点:就是给用户提供某种使用功能、或变通更改某种参数…
  向供应商索取使用说明、产品手册。或向生产厂商索取…
  搞课题更应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生产的一种标准型式,说俗点:就是给用户提供某种使用功能、或变通更改某种参数…
  向供应商索取使用说 ...

你能不能给点实际的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不能给点实际的东西啊。

你把马达型号写清楚了,别人就能给你实际点的东东了,就你目前的描述,2L已经很尽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马达型号写清楚了,别人就能给你实际点的东东了,就你目前的描述,2L已经很尽力了,哈哈 ...

具体型号?,这个我觉得没必要了吧,因为我看所有的车模马达都是这么多线。我估计定义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这个我觉得没必要了吧,因为我看所有的车模马达都是这么多线。我估计定义都是一样的。 ...

晕!

俺闭嘴无言了.哈哈

网友A:
惊动T叔了!…这小子不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这个我觉得没必要了吧,因为我看所有的车模马达都是这么多线。我估计定义都是一样的。 ...

这六根是霍尔位置反馈线

网友D:
跑过来看看混个脸熟

网友E:
可能有根线是霍尔的输出地,测一下是不是有两根是短路的。

网友F:
GND  VCC   A+   A-   B+  B-

楼主:
引用 网友F:
GND  VCC   A+   A-   B+  B-

差分编码器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有根线是霍尔的输出地,测一下是不是有两根是短路的。

看来大家都没有玩过车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六根是霍尔位置反馈线

具体怎么定义

网友G:
还是找厂家要资料吧;
说不定你这个不是编码器的输出接口;

网友G:
可以把电机拆开看看;

网友H:
我看到了12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到了12跟线。

实际是六根,只是在不同的位置放了两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