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4-11-27):
在高速数字设计中或者是在电子电路中,为什么在考虑电路负载时常用容性负载而不是阻性或感性?

网友A:
电路特性决定了!…
  母线电压来自交流220v、整流滤波!哈!容性就这样诞生了…

网友B:
导线与导线之存在着电容,只是等效的电容量很小,对低频信号而言其所引起的旁路作用很小,所以可以忽略,而对于高频信号而言,其负载效应就会大很多,所以在硬件电路设计时,高频电路的导线长度、位置都要仔细考虑。

网友B:
不知道,上面这个解答是不是你想知道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上面这个解答是不是你想知道的内容?

额,我忘记加一个前提了,我是想问在一般的推挽电路中为什么考虑电路负载时常用容性负载,而不是阻性或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特性决定了!…
  母线电压来自交流220v、整流滤波!哈!容性就这样诞生了… ...

额,我忘记加一个前提了,我是想问在一般的推挽电路中为什么考虑电路负载时常用容性负载,而不是阻性或感性?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很无厘头,谁规定负载一定要是容性的?是什么特性就是什么特性啊。楼主是不是想问数字电路输出对数字电路输入考虑成容性的问题?那是因为CMOS输入就是个MOS管,MOS管栅极对外表现出来就是个电容。

网友A:
负载特性?…容、阻、感?…
其实是指电路整体!推挽属功放电路:它有电感哟!…这只是个单个局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很无厘头,谁规定负载一定要是容性的?是什么特性就是什么特性啊。楼主是不是想问数字电路输出对 ...

。。。我在看书的时候碰到个题目,题目给了个CMOS反相器的图,然后问为什么在考虑电路负载时常用容性负载,而不是阻性或感性?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说是因为,反相器带阻性负载的瞬态特性不好,所以考虑容性?后来我问一个学长,他的回答跟你一样就是CMOS,TTL这些器件的输入阻抗是呈容性,但是这样能解释这个题目吗?输入阻抗呈容性,为什么负载就要用容性的啊?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特性?…容、阻、感?…
其实是指电路整体!推挽属功放电路:它有电感哟!…这只是个单个局部… ...

额,但是题目就问的这么怪,只问了负载为什么常考虑容性负载,是在反相器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看书的时候碰到个题目,题目给了个CMOS反相器的图,然后问为什么在考虑电路负载时常用容性负载 ...

TTL的输入不是考虑为容性的,CMOS考虑成容性,是与其器件特征有关的。搞电子技术跟搞其他工程技术的原则一样,“实事求是”,既然负载是容性,所有的设计就要根据这个特性展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莫非你假设他是感性,他就是感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的输入不是考虑为容性的,CMOS考虑成容性,是与其器件特征有关的。搞电子技术跟搞其他工程技术的原则 ...

好吧,多谢了,我所学太浅,暂时先硬记下来吧

网友A:
我认为:电子线路中、特别是高频数字传输:射频电路等都有PCB板子,有“爬电电容”!由于集肤效应、容性明显!
  另据需要:什么滤波、退藕、耦合、积、微分、时间常数等…容性出来了
电子线路中、纯电阻不敢想象!感性搭不出电路!…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的输入不是考虑为容性的,CMOS考虑成容性,是与其器件特征有关的。搞电子技术跟搞其他工程技术的原则 ...

怎么结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