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怎么用28335测频率呢?

楼主(2014-11-27):
如题,我用28335产生一路7.5k的方波脉冲,用ecap功能去测量频率,cap1和cap2寄存器是上升沿触发计数,然后求两者计数的差,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时基计数器什么的做为我计算频率的依据?通过这个基础周期然后乘上脉冲个数就能算我捕捉的频率?我这个思路没问题吧?查了些资料,官方给的只求了差,也没算具体频率是多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好   CAP捕获的不会通用定时器的值吗     两次的差值乘通用定时器的时钟周期就是两次捕获的时间差

楼主:
在我没有配置通用定时器的情况下,cap1和cap2里已经有计数的值了。28335有三个定时器,cap1和2的值是哪个定时器加载的呢,timer0吗?在开发板cap说明里看到这么一句话:eCAP 模块有以下特征:在 100MHz 系统时钟的情况下,32 位时基的时间分辨率为 10ns。这个时基不知道谁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