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将两个互相独立的程序整合成一个程序,

楼主(2014-11-27):
请大神指点!!!!
大家好,现在一个温度模块,和电机转动模块,我用keil将两个程序整合在一起,但编译的时候出现errors,说是管脚重复定义,,,,请大神指点!!!!

网友A:
程序合并时,函数,变量和管脚定义不能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合并时,函数,变量和管脚定义不能重复

你好,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有一个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正转程序,如何改成反转程序。
大神原谅我,问的问题有点低级。

void Go()
{        char i ,temp;
     //A
    PH1 = 0;  //PH1为0 则A线圈为反向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A;
           P1 = P1&temp;
           delay(1);
         }

        PH2 = 0;  //PH2为0 则B线圈为反向电流
        I02 = 1;
        I12 = 1;   //输出0

        delay(speed);
        //0
        PH1 = 0;  //PH1为0 则A线圈为反向电流
    I01 = 1;  //输出0
        I11 = 1;

        PH2 = 1;  //PH2为1 则B线圈为正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B;
           P1 = P1&temp;
           delay(1);
         }

        delay(speed);
        //B
        PH1 = 1;   //PH1为1 则A线圈为正向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A;
           P1 = P1&temp;
           delay(1);
         }

        PH2 = 1;  //PH2为1 则B线圈为正向电流
        I02 = 1;  //输出0
        I12 = 1;
                   ////
        delay(speed);
        //0
        PH1 = 1;   //PH1为1 则A线圈为正向电流
        I01 = 1;
        I11 = 1;

        PH2 = 0;   //PH2为0 则B线圈为反向电流
        for(i = 0; i<3; i++)
        {  temp = P1;
           P1 = TableB;
           P1 = P1&temp;
           delay(1);
         }
        delay(spee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有一个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正转程序,如何改成反转程序。
大神原谅我,问 ...

你只要明白步进电机 驱动的原理就能自己改了

网友B:
建个函数,调用两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