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ake clean删除不了可执行文件?

楼主(2014-11-28):
之前做的进程练习的时候都可以使用make clean,但是在做线程练习时就删除不了可执行文件了。
1)代码:

2)makefile

3)执行过程

网友A:
你的脚本中只写了清除所有 .o 和  .core 文件,能删除 creat_pthread 才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脚本中只写了清除所有 .o 和  .core 文件,能删除 creat_pthread 才是不正常。 ...

奇怪就在于我平时也这么写,之前的都能删除可执行文件。那一般可执行文件应该怎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