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几个库函数实现过程分析【转】

楼主(2014-11-28):
前题:
  闭门造车,两周了,经过各种的思考和求问,反复阅读了<<M3权威指南>>和<<stm32不完全手册>>的相关章节,以及开发板厂商的实验例程,对stm32这块中断终有所悟,是以记之。
  至于中断的什么优先级,什么优先级分组,使能之类的原理,就不再赘述。这里主要是记载以下如何使用中断,以及中断配置函数的实现过程,其中并叙述我曾经的疑惑和感悟。
  我的开发板里的中断例程是用按键控制一个灯亮和灭的两个状态。
  这个例程的实现过程如下描述:

楼主:
第一步,将一个I/O口配置成中断输入模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GPIO本身是没有中断功能神马的。如果硬要使他产生中断输入方式,就得将相应的端口映射到相应的外部事件上去。而其他外设是有中断功能的,直接使能/失能其中断即可,比如USART,直接开启其发送/接收中断,那么USART也就相应的采取中断方式进行工作了。
  而这一点,是我开始很疑惑的:为啥GPIO口使用中断方式进行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映射到外部事件上去,而其他就不呢?百度网友的解惑是:比如USART产生的中断,是没有经过EXTI,而是直接将中断放入了NVIC;但是GPIO它作为中断源,是要经过EXTI的。仔细参看下面两个图,其实就会恍然大悟:

楼主:
这第一步就是作为输入中断源的I/O口的相关配置,例程库函数如下:
void BUTTON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 GPIO_PinSource1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 GPIO_PinSource12);
}

楼主:
因为我板子上的例程是按键输入中断,所以函数名字就写的按键配置吧;

3~5行,就是gpio口的普通配置,学习单片机开天辟地,就先是gpio口,这个没啥稀奇的了,没啥可说的了;我的板子上是PD^11,PD^12两个端口作为中断输入的。

8行,注意这个时候,要使能GPIO口的复用时钟功能。

9~10行,就是将PD^11,PD^12映射到外部事件线上去。在keil中跳转到其函数实现中:

楼主: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
  uint32_t tmp = 0x0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EXTI_PORT_SOURCE(GPIO_PortSourc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SOURCE(GPIO_PinSource));

  tmp = ((uint32_t)0x0F)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tmp;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uint32_t)GPIO_PortSource) << (0x04 * (GPIO_PinSource & (uint8_t)0x03)));
}

楼主:
5~6行,用库函数的都知道,就是两个宏定义,起到的作用是对相关的数据神马的进行正确性检查。

8行,GPIO_PinSource这个是外面BUTTON_Configuration()调用GPIO_EXTILineConfig()时传的参数。可能都不知道8行这个式子为啥要这么写。先看看我例程中是如何传的参:
  1.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 GPIO_PinSource11);
也即是GPIO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11;那么GPIO_PinSource11是个什么东西呢:官方库已经这样定义了:
  1. #define GPIO_PinSource11           ((uint8_t)0x0B)

楼主:
如果按照我的例程,8行这个式子中,tmp == 0x0F << (0x04 *(0x0B & 0x03)==>tmp = 0x0F000;先不管这个数字是个啥意思,反正它就是个数字,它其实是为了第9行寄存器的值服务的-->既然如此,如果用寄存器写的话,我可以直接给寄存器某个值,何必要山路十八弯呢?当然,库函数,是有通用性的,就像一个数学公式的作用。

9行:AFIO_EXTICR:外部事件控制<配置>寄存器。在数据手册中显示,有4个,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各个外部事件exit_x<x = 0~15>。每个寄存器对应4个外部事件,于是4x4 = 16。,注意数据手册中的编号是从1开始的,而不是0开始的;但是,MDK中是0~3的。于是这里把相关值带进来一看,第九行其实就变成了如下式子:

AFIO->EXTICR[GPIO_PinSource >> 0x02] &= ~tmp;
AFIO->EXTICR[2] &= ~0xF000;==>AFIO->EXTICR[2] &= 0x0FFF;
什么意思?不就是将这个寄存器的第12~15清零吗?不就是将数据手册中第AFIO_EXTICR3寄存器的12~15清零么?再次注意:该寄存器在MDK中是0~3的,数据手册中的编号是从1开始的,而不是0开始的;

这个样,9行以前的一切的操作,就是为了给该寄存器的某个位进行清零嘛,至于具体清哪一位,还得看你映射到哪一位。
10行:引脚选择了,现在就选择这个引脚是哪个端口的,我的是D端口,那么按照官方对D端口的定义如下:
  1. #define GPIO_PortSourceGPIOD       ((uint8_t)0x03)
AFIO->EXTICR[2]  |= 0x03 << 12;查看数据手册,恰好是设置成了D口的第11号端子上嘛。

楼主:
于是第一步总结是:

1)外部事件寄存器相关位清零;

2)设置输入端子的编号

3)设置端口编号

注:一共有A~G个端口嘛,而每个端口上又有N多端子,这个参看GPIo那章数据手册。

楼主:
悟出:库函数确实方便,具有公式效应,但山路十八弯,在这里,该例程中,要实现该功能,用寄存器,就两条语句嘛:
  1. 1 AFIO->EXTICR[2] &= 0x0FFF;
  2. 2 AFIO->EXTICR[2] |= 0x03 << 12;
1行:12~15清零

2行:0x03:表示是PD端口 ;0x03 << 12:表示在AFIO_EXTICR寄存器中的第12位开始写入0x03这个值,而括号中的2,说明是第三个寄存器,这样一组合,恰好就是PD^11了.描述起来一长串,如果看对照个看数据手册的话,就一目了然了。而这里唯一会让人凌乱的是:这个寄存器在数据手册上的编号和MDK中的编号不一致。自己在细读了<<stm32不完全手册>>才发现这个问题,开始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楼主:
总结下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1)初始化I/O口为输入;

2)开启I/O复用时钟,并设置外部事件映射关联。

楼主:
接下来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将外部GPIO口映射到某外部事件上去。那么接下来,就该对该外部事件进行配置了,包括外部事件线路的选择、触发条件、使能。这里需要理解清楚的是,GPIO口和外部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并不是一体的---详细理解第一步,将GPIO口映射到某外部事件,可以看出GPIO和外部事件这个东西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在这里,GPIO的映射,无非就是GPIO口搭了外部事件的一趟顺风车。也所以,外部事件依然是要配置和使能的,不能说,将GPIO口映射到外部事件就可以产生中断了。

  接下来看看例程中外部事件的配置函数:

楼主: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PD11外部中断输入*/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PD12外部中断输入*/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楼主:
可以看出,5~8;12~15行,无非就是在填充一个接头体。而真正实在的是9、16行:它们是外部事件初始化函数,把前面填充的结构体地址作为参数,传进EXTI_INit()。

在MDK中右键EXTI_Init()跳转到该函数的实现中去,代码如下: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uint32_t tmp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EXTI_MODE(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assert_param(IS_EXTI_TRIGGER(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assert_param(IS_EXTI_LINE(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tmp = (uint32_t)EXTI_BASE;

  if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DISABLE)
  {
    /* Clear EXTI line configuration */
    EXTI->I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EM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Clear Rising Falling edge configuration */
    EXTI->R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F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Select the trigger for the selected external interrupts */
    if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 Rising Falling edge */
      EXTI->R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EXTI->FTSR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lse
    {
      tmp = (uint32_t)EXTI_BASE;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
  else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Disable the selected external lines */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

楼主:
第11行,就是存储了一个地址值。可以先看看它们是怎么定义的:
  1. 1 #define PERIPH_BASE           ((uint32_t)0x40000000) /*!<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in the alias region */
  2. 2 #define APB2PERIPH_BASE       (PERIPH_BASE + 0x10000)
  3. 3 #define EXTI_BASE             (APB2PERIPH_BASE + 0x0400)

楼主:
如果对stm32框架掌握的足够熟悉,这里一眼便知端倪:GPIO口是挂在APB2上的,APB2是连在AHB总线上的,AHB再连到总线矩阵上的,环环相套,牵一发而动全身。附图如下:

楼主:
第16行、17行,分别是EXTI_IMR中断事件屏蔽寄存器和外部事件屏蔽寄存器,相应的位为0的时候,它们屏蔽相应线上的中断/事件请求。带入例程中的值算算
  1. 1 #define EXTI_Line11      ((uint32_t)0x0080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1 */
  2. 2 #define EXTI_Line12      ((uint32_t)0x01000)  /*!<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2 */
先将事件11的值带入下面两个式子,换算如下:
  1. 1     EXTI->IMR &= ~0x00800;
  2. 2     EXTI->EMR &= ~0x00800;

楼主:
表示,将寄存器EXTI_IMR的11位清零,将EXTI_EMR的11位清零<下标从0开始>--意思是,将先关闭11号线上的中断/事件请求功能:有个原则是,在配置某一线上的中断或者事件之前,先将该线上的中断/事件清零,官方库写的比较严谨,所以这里先清零。那意思是,接下来就该对该线上的中断/事件进行配置了。

且看上面外部事件初始化函数中的31行和32行,EXTI_RTSR是上升沿边沿触发寄存器,EXTI_FTSR是下降沿边沿触发器,这里一看便知,是在配置边沿触发模式:边沿触发分3类--上、下、随便。当然,在配置边沿触发的时候,边沿触发器相应的位也应该清零,这在该函数的24、25行已经体现出来了。

楼主:
另外注意模式的配置,看该函数中的19行:
  1. 1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这个式子的表达的意思,接上文是:
  1. tmp = (uint32_t)EXTI_BASE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司马昭知心,路人皆知:就是某个地址 加上一个值后,这个地址也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地址了。但为啥要这么做呢?

楼主:
而外部事件中断模式的值定义为如下:
1 typedef enum
2 {
3   EXTI_Mode_Interrupt = 0x00,
4   EXTI_Mode_Event = 0x04
5 }EXTIMode_TypeDef;

楼主:
可能不熟悉的<包括开始的我>,会发现,tmp在开始就只是对寄存器清零使用了下,就没再使用了啊?可是在该函数中,为啥后面还有一串关于tmp的代码呢?
如果细读开始处赋值的意思就该明白了:是将某一个地址写入了该变量,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该变量就相当于内存地址了嘛。注意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而函数中,也给出了这个条件,那就是类型强制转换。
请看39行或者47行:
1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2
3
4 -----------------
5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__IO 表示volatile关键字;*(volatile unsigned int *) 表示了什么?指针的前面加*号,表示一个具体的值,也即是某个地址上具体的数据。这里有个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9f38c60100nv7i.html>

于是这里表示的是对某个内存地址进行操作,也就是向某个内存空间放入某个值,放入的是什么值呢:中断时间线的值;放入什么地址呢?
  1. tmp = (uint32_t)EXTI_BASE +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注意,如果边沿触发不是随机的话,还要加上边沿触发寄存器的值。

楼主:
由于以上几步开始没有理解,特别是我最后没有把中断事件线的值写入内存空间,导致我的第一次按键中断实验失败了,而且还不知道错在哪,在分析了官方代码后,方才知晓。

到这里,外部事件配置就完成了,可能细心的人会发现并没有使能外部事件/中断,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看上面tmp所代表的的内存空间地址是多少,然后对照着数据手册上查看下事件/中断屏蔽寄存器的地址是多少,再看看下面这句代码最后的值是多少,就一目了然了。
  1. 1 *(__IO uint32_t *) tmp |=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楼主:
总结下第二步:就是配置外部事件的模式、触发条件、使能外部触发。而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先将某功能寄存器相关位清零后再写入值。

这个过程用不写成通用的库函数的话,那么可以用下面代码代替:
#define tmp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0010400

EXTI->IMR &= ~0x00800;
EXTI->EMR &= ~0x00800;
EXTI->RTSR &= ~0x00800;
EXTI->FTSR &= ~0x00800;
EXTI->RTSR |= 0x00800;//如果配置成上升沿触发的话
tmp |= 0x00800;//使能中断/事件

楼主:
第三步,现在就该配置中断了。也即是配置中断分组,以及中断优先级。当然,这并不是最后的工作。

中断配置函数如下: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外部中断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4行,是一个中断分组函数,跳转,看实现:
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NVIC_PRIORITY_GROUP(NVIC_PriorityGroup));

  /* Set the PRIGROUP[10:8] bits according to NVIC_PriorityGroup value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NVIC_PriorityGroup;
}

楼主:
要查的SCB_AIRCR应用程序及复位控制寄存器的话,手头就必须备有<<xxxM3编程手册>>,<<xxxstm32数据手册>>中是没有这个寄存器的,当然还有许多都没有,比如滴答定时器等等。

其中 AIRCR_VECTKEY_MASK 就是一个钥匙,在改写SCB_AIRCR中的值的时候,必须填入这个值,否则修改无效。AIRCR_VECTKEY_MASK = 0x05FA0000;

而后面就跟着组的编号,注意这个编号不是简单的就是0,1,2,3,4.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写入这个寄存器了。

注意这个寄存器的名字,它本身并不叫中断分组寄存器,而是借用了这个寄存器的某几位来进行中断分组--换句话说,这个寄存器可能要实现多种控制功能,而中断分组功能是在其中的某几位:当然,编程手册上说明了,是该寄存器的8~10位来进行中断分组控制;所以,组号需要进行位移到8~10位上来。如图:

楼主:
<存疑部分>

当然,该函数中的值,也就影响到下面中断优先级的配置。在MDK中跳入NVIC_Init()中,看其实现过程: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uint32_t tmppriority = 0x00, tmppre = 0x00, tmpsub = 0x0F;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assert_param(IS_NVIC_PREEMPTION_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assert_param(IS_NVIC_SUB_PRIORITY(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if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
    /* Compute the Corresponding IRQ Priority --------------------------------*/
    tmppriority = (0x700 - ((SCB->AIRCR) & (uint32_t)0x700))>> 0x08;
    tmppre = (0x4 - tmppriority);
    tmpsub = tmpsub >> tmppriority;

    tmppriority = (uint32_t)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tmppre;
    tmp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tmpsub;
    tmppriority = tmppriority << 0x04;

    NVIC->IP[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mppriority;

    /* En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
    NVIC->ISE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int32_t)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int8_t)0x1F);
  }
  else
  {
    /* Disable the Selected IRQ Channels -------------------------------------*/
    NVIC->ICER[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0x05] =
      (uint32_t)0x01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int8_t)0x1F);
  }
}

楼主:
该函数中的第3行,有3个临时变量,分别是:优先级组--这个组的意思就是中断分组的那个意思,至于是否是那个值,看下文解释;抢断优先级;亚优先级。注意亚优先级初始值是0x0F--具体是啥原因呢?且看下面代码。

第13行,先取出中断控制复位神马神马寄存器的8~10 这3个位上的值< SCB->AIRCR& 0x07>;然后经过一定的算法得出中断组号:假设SCB_AIRCR的8~10位为0x07,按照上面图来说,也就是第0组,那么按照它里面的这个式子来算,恰好结果tmppriority = 0;至于具体为啥会ST会想到用这么个式子来得出组号,我现在只可意会。

那么,假设是第0组,也就是tmppriority = 0;那么按照中断分组中,第0组的抢断优先级和亚优先级的规定来说,是全4位亚优先级。那么14和15行就很容易明白了,它就是在设置抢断优先级和亚优先级的比例位数。

那么17行,就是像临时变量中写入抢断优先级的值;

18行,就是向临时变量中写入亚优先级的值;注意抢断优先级和亚优先级一个在先一个在后,一旦分组一定,那么它们是会乖乖呆在自己位置上,不会去占用别人的位置的。

21行,就是把优先级配置值写入NVIC_IP寄存器,它是NVIC中断优先级配置寄存器,其定义在<<xxx编程手册>>中,同时可参看<<xx不完全手册>>。

楼主:
在我例程版本库中,对该寄存器的定义方法是:
  1. 1  __IO uint8_t  IP[240];                      /*!< Offset: 0x300  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8Bit wide) */
如果带入例程中的值来算:EXTI15_10_IRQn 的中断编号为40,即是:
  1. NVIC->IP[40] = tmppriority;
  1. 意思就是向相应的中断上赋予你的优先级配置值,这里特别要注意19行,优先级的值还向左移动了4位,这个是为啥呢?无法回答,带入例程中的值算算:我例程中是,分在中断2组,抢断为0,亚优先级有1,则带入:
  1. 1  tmppriority = 0x10;
  2. 2  NVIC->IP[40] =0x10;
也即是IP[40]的第5位置1,可能还是无法理解,再次参看正点原子的书,得知,中断占IP寄存器的8位,但是只是用到了其高4位,而我们在设值的时候,也即是设它高4位的值。那么就符合这里的情况了:抢断优先级为0,亚优先级为1,组号为2。 也退出,亚优先级和抢断优先级一共4位,抢断处于高位。这4位中,它俩怎么分,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情况,视不同的组而定了。至于组合优先级之间的对应关系,上图已经清楚的解释了。也即是SCB_AIRCR 这个寄存器处理的事情了。当然,这些寄存器,在<<xxx数据手册>>中也许是找不到的,而在编程手册中去找。

最后,补充一点就是怎么查看EXTI15_10_IRQn 的中断编号,这个数据手册上有,当然,官方也在库中给定义了。数据手册部分截图如下:

楼主:
其中EXTI15_10中断的位置在该向量表的第40号位置,所以刚才上面的优先级寄存器引脚的值就是40,至于具体为啥要写成IP[40],而不是直接IP,这里有个小小编程技巧,是数组的妙用,属于C语言范畴了。

接下来的第24行和30行,是第一对相反作用的寄存器,即中断使能/失能,注意,别以为写0就可以失能,stm32不认为那样有效,必须是向失能寄存器中写1才可以的。同时注意一点是:这个寄存器定义成了数组,那么数组中就应该有N个元素。它这里就是某个元素相应的位,管理一个区域的中断。这里说复杂了,编程手册上已经讲的非常详细了。另外,它的定义方式如同<<xx不完全手册>>上所讲解的那样,但是定义的模式并不一定就完全相同:世界是变动的。

好吧,中断也使能了,总结下第三步:

1)中断分组:注意是在SCB_AIRCR寄存器的8~10.分组的同时,也就影响到了后面优先级的分配。

2) 配置优先级:其实质还是在SCB_AIRCR寄存器的4~7位,前面8~10位是什么值,那么这里4~7位就该怎么分了;当然,最后的配置值是写入了NVIC_IP的寄存器中了;

3)使能中断:在NVIC_ISER寄存器中,注意该寄存器定义的方式是数组,而非普通的变量,理解的时候,要理解一个数组是由N个变量组成即可<非严谨>。

楼主:
第四步:中断服务函数:

  九九归一,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也是所有中断必须要经历的一步。

  这里有个重点必须注意:所有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ST官方已经取好了,而且还放在了中断向量表中了<也即是启动文件里>,如果你不自己写启动文件的话,那么你的中断服务函数的名字必须和ST官方的一样,不然,一个中断来了,找不到负责任的函数,它就只有悲剧去了。

看看例程吧: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Flag = 0x01;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2)!=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2);
        Flag = 0x02;
    }
}

楼主:
int main(void)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LED_Configuration();
    BUTTON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switch(Flag)
        {
            case 0x01:
            {
                LED2(1);
                Delay();
                LED2(0);
                Delay();
                break;
            }
            case 0x02:
            {
                LED3(1);
                Delay();
                LED3(0);
                Delay();
                break;
            }
            default   :
            {
                 LED1(1);
                Delay();
                LED1(0);
                Delay();
                break;
            }
        }
    }
}

楼主:
没啥说的,就是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Flag,每次中断,都影响Flag的值,然后main函数判断该值,就这么简单。完了。

网友(2015-07-06):
号贴呀!!!我的串口怎么进不了中断了

网友A:
USART产生的中断,是没有经过EXTI,而是直接将中断放入了NVIC;但是GPIO它作为中断源,是要经过EXTI的。

网友A:
将外部GPIO口映射到某外部事件上去。那么接下来,就该对该外部事件进行配置了,包括外部事件线路的选择、触发条件、使能。这里需要理解清楚的是,GPIO口和外部事件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并不是一体的---详细理解第一步,将GPIO口映射到某外部事件,可以看出GPIO和外部事件这个东西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在这里,GPIO的映射,无非就是GPIO口搭了外部事件的一趟顺风车。

这个是很重要的步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