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 鼠标问题

楼主(2014-11-28):
请问谁写过N32905 驱动鼠标和U盘。能否讲一下,(非操作系统)。能否上传一个例子。。谢谢

网友A(2015-01-26):
没写过,看看坛子里有些过的吧@飘渺九哥

网友B:
这个要知道USB协议,或者PS2协议,然后知道鼠标和键盘都是什么格式的数据通信的。

网友C:
鼠标现在都是光电的,里面有个芯片的,如果你有坏的鼠标可以搞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B(2015-02-28):
你根据他们的协议编写驱动就行,用PS2接口的好弄

网友D:
最近想搞文件系统来着

网友E(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

网友F:
非操作系统做这个,估计有点难,你要知道你用的鼠标主控芯片协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