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布线先后问题

楼主(2014-11-2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来说 优先的是高速 类似 数据,地址 总线 时钟 等
低速 开关量 信号 先绕远点 多大几个孔问题不大
当然 关键还得看你器件摆放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优先的是高速 类似 数据,地址 总线 时钟 等
低速 开关量 信号 先绕远点 多大几个孔问题不大
当然  ...

那电源线和地线是先还是后呢?  我看到个**对于印制板电路EMC要求好像是说先地线,在电源线,在高速  线,低速线   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B:
说得这些也就是大体规则, 没有绝对性.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 有特殊要求的线先处理.
如果先地线, 那就是这块地除了除了电源回路外, 还兼具信号回路,屏蔽等功能, 导致兼具很多特殊要求.
高速线的要求肯定高于低速线. 灵活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