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时钟线 两边应尽可能进行包地线处理

楼主(2014-11-28):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用地线圈起来啊 不能铺铜 至少搞根0.2mm的地线围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地线圈起来啊 不能铺铜 至少搞根0.2mm的地线围起来

类似我画的这样把晶振包起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我画的这样把晶振包起来就行了?

那么这块“地”,该如何与地平面连接起来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块“地”,该如何与地平面连接起来好呢?

我是不懂,请教你怎么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懂,请教你怎么理解

我是个菜鸟。
想知道抱着晶振的这块地如何和底层的大面积地连接起来好呢?是只打一个过孔到地?还是尽量打多的地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个菜鸟。
想知道抱着晶振的这块地如何和底层的大面积地连接起来好呢?是只打一个过孔到地?还是尽量 ...

一般的单片机系统,打一个过孔到GND就可以了,再需要降低噪声,把晶体的外壳接地就是。

网友D:
一般的单片机系统,打一个过孔到GND就可以了,再需要降低噪声,把晶体的外壳接地就是。

网友E(2015-04-01):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