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F103的SPI3在MDK中问题

楼主(2014-11-28):
为什么STM32F103的SPI3在MDK4.23下好使,在MDK4.54和MDK4.72A 下不好使
具体是相同的程序,在MDK4.23下仿真时与其它SPI接口芯片通讯正常可读到正常数据,而在在MDK4.54和MDK4.72A 下仿真时不能读出数据

楼主:
路过的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么,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固件库有啥不一样;

可以ST 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看看;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ST的固件库V3.3.0,程序是同一个,原先用的是MDK4.22,换了MDK4.54和MDK4.72A后都是这种情况,用MDK4.22就正常

网友B:
楼主可以查看一下有没有全局变量没有初始化,不同版本之间对没有赋初值的全局变量有影响。

楼主:
发现可能是JLINK驱动的问题,在MDK4.72A环境下JLINK驱动换成MDK4.22的驱动正常了,不知道具体原因,不知有没有办法解决JLINK高版本驱动的问题,暂时能用了以后有时间在研究,谢谢楼上两位回复,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