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WD调试报错

楼主(2014-11-28):
错误如图

点击确定之后     退出调试模式

网友A:
降低速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速率看看;

降低之后还是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之后还是出现!

那就多插拔几次,实在不行再焊块板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