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哪个AVR单片机平均单个IO口线最便宜?

楼主(2014-11-28):
ATmega169,有52个IO口线,假设8元钱一片,8.00/52=0.15元,这是不是AVR单片机里最便宜的?

只算64管脚以下的,100脚的不算。

网友A:
一般都是看整體功能,52個IO都沒用到,便宜也沒用

网友B:
按照你这样的意思,目前应该要算ATTINY48 、ATTINY88了,IO  28PIN,平均一毛钱都不到呢。
所以还是要看功能应用!

ATMEL一级代理商
QQ:1085487223

网友C:
只需要IO?

网友D:
没多大意义。

网友E(2015-01-04):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样的意思,目前应该要算ATTINY48 、ATTINY88了,IO  28PIN,平均一毛钱都不到呢。
所以还是要看功 ...

年初听说ATTINY48比MEGA48还贵,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