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唯一的ID

楼主(2014-11-28):
/*------------------------------------------------------------------------------------------------------*/
    /* to get the chipid and put it in ChipUniqueID[3] */
    Get_ChipID();

    /* printf the chipid */
    printf("\r\n芯片的唯一ID为: %X-%X-%X\r\n",
            ChipUniqueID[0],ChipUniqueID[1],ChipUniqueID[2]);

    /* printf the flash memory amount */
    printf("\r\n芯片flash的容量为: %dK \r\n", *(__IO u16 *)(0X1FFFF7E0));
/*------------------------------------------------------------------------------------------------------*/

楼主:
Get_ChipID()函数
void Get_ChipID(void)
{
    ChipUniqueID[0] = *(__IO u32 *)(0X1FFFF7F0); // 高地址
    ChipUniqueID[1] = *(__IO u32 *)(0X1FFFF7EC); //
    ChipUniqueID[2] = *(__IO u32 *)(0X1FFFF7E8); // 低地址
}

楼主:
(一)产品唯一身份标识寄存器(96位)

96位的产品唯一身份标识所提供的参考号码对任意一个STM32微控制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
一的。用户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修改这个身份标识。
这个96位的产品唯一身份标识,按照用户不同的用法,可以以字节(8位)为单位读取,也可以以
半字(16位)或者全字(32位)读取。

基地址:0x1FFF F7E8
地址偏移:0x00

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15:0]:唯一身份标志15:0位

楼主:
器件电子签名
地址偏移:0x02
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31:16]:唯一身份标志31:16位
这个域的数值也预留作为未来的其它功能。

楼主:
地址偏移:0x04
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63:32]:唯一身份标志63:32位

地址偏移:0x08
只读,其值在出厂时编写

U_ID[95:64]:唯一身份标志95:64位

楼主:
(二)闪存容量寄存器

基地址:0x1FFF F7E0
只读,它的内容在出厂时编写

F_SIZE:闪存存储器容量  位15:0
以K字节为单位指示产品中闪存存储器容量。
例:0x0080 = 128 K字节

(3.5版本的库,32参考手册第28章732页,旧版本的应该在642页左右)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

对的

网友B(2015-01-10):
您好,怎么读取stm32f207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怎么读取stm32f207的ID?

一楼不就是代码么,哈哈

网友C:
GD32的跟着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