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转双电源

楼主(2014-11-28):
怎么将12V直流电压转成正负15V,电流100MA左右,无变压器,电路要求简单一点的。谢谢!WRA1215CS-3W这个IC有谁用过吗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分开实现吧,用SGM6607升压输出15V,然后用电荷泵SGM3209电压反相芯片输出-15V

网友B:
现在的模块,应当都可以吧。

网友C:
最常用的mc34063,升压、降压、反转开关电源芯片